【他爹】反推机为啥香?

楼主(2022-06-25):
不约而同的,各大厂商都开始推出反推机。反推圈圈机为啥NB?香在哪里?
凑个热闹我也把我的海燕也改成了反推机。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反推机为什么行!
首先是效率更高!这个飞机大家不陌生吧!日本的震电,号称早出一年就能扭转太平洋战争的飞机。还有下面的Do 335二战最快的螺旋桨飞机。他们都把螺旋桨放在后面。
为啥放后面?因为效率高阻力小。螺旋桨前面的气流速度相对慢,经过螺旋桨加速后,螺旋桨后面的气流气流快。同样是一根机臂的风阻,在桨前面比在桨后面少很多。这是效率高的一个因素。
越红速度越快。在桨后面高速气流不仅要受到机臂风阻的影响,还要受到机臂不流线的原因导致的气流紊乱的影响。还有几根圈圈的支架的影响都会导致效率下降。
上面两种影响在反推设计下就小的多了。而且这两种影响桨气流速度越快,这两种影响就越明显。也就是说同样一个电机,在用两叶4寸<两叶3寸<三叶2.8寸<五叶2.5寸。桨叶越小转的越快,气流速度越高,反推的效率越高。
在反推的布局下,还能使用更大的螺旋桨。进一步提升效率。所以反推适合用小桨大电机高转速才能更好的体现出效率。所以反推机与同尺寸的正推圈圈机相比,桨更小,桨叶更多,电机更大,转速更高,负载更大,续航更长。综合效率高?不好说!但是一定在更小的尺寸上输出了更大的动力。带狗钻洞更适合。这些我要是不给你们分析透了,我就对不起大学专业课老师。
反推这么多显而易见的好处,我有个HGLRC的海燕,闲着也是闲着,就拿来改个反推验证一下我的理论。
正常来讲我这个应该用更大的电机起码1404带2.5寸。我这个1303.5带2.8寸显然是带不出高速。可手里只有这个也就将就了。只能用3S的电池
四个桨保护圈是分开的,为了减小震动做了四个塞块PTU的,吸收震动用。飞塔直接翻过来就行不用动。装了四个尼龙柱当起落架。PTU的下保护板,吸震用。
摄像头得架子做的不太满意。背裸狗的话摄像头应该再低一点。本来我担心会看见保护圈,不过按照实验来看镜头中心与机臂平齐都不会看见保护圈。等2.0的时候再说吧。
后面的天线部分布置起来也很简单。直接粗暴的支架伸出来就行。要是有好的方案,我会把天线固定再保护圈上。一体的成品圈就好了,我这个不好固定再圈上。谁有好方案分享一下。
因为推力气流不会受到影响,也不怕被桨削到,所以装机随意很多。试飞过了。用的3S850电池。总的来说,拯救了我的850电池。海燕这套设备是用3S550或4S450飞的。用850有点重。这个负载没问题。还能带个裸狗。这也正是反推机的优势。
好的自己体会,说说不足吧!电机配置有问题。反推2寸+13xx;2.5寸+1404;3寸+20xx;3.5寸+21xx。我这个架子应该用1408起步。虽然电机有点小了,不能上多叶桨,但是效率依然不错。与原版海燕相比,空机重了30g+,续航长了接近一分钟。已经很好了。别的缺点嘛!不找了。我准备拆了上个两寸反推试试。

网友A:
感觉电机和浆和电池不匹配,

例如文中最后,3寸用20xx, 20xx
也接近20g重

用大号电机,但重量上去了,浆没有加大,电池S没有加大,续航时间减小吧

网友:
主要是螺旋桨在下看起来像是翻车了一样比较别扭  丑

网友B:
实际感觉没电池挂桨下面好飞。所谓的低重心。倒置我记得是ummagawd 为了在beta85x上放裸狗。

网友C:
听上去反推挺有道理的,我有点想请教一下,为啥大部分飞机都是螺旋桨前拉设计呢?

网友D:
小白请教一下,是否要把正常桨反过来安装,才能在反推机上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白请教一下,是否要把正常桨反过来安装,才能在反推机上使用?

就和正常的飞机一样,只是电机方向反了。

网友:
感觉上反推的效率更高。就是怕降落的时间机器的受伤程度也增加

网友A:
我也裝了台反推,感觉电机比较烫。

就是上面气流经过电机时较慢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裝了台反推,感觉电机比较烫。

就是上面气流经过电机时较慢所致?

就是,反推电机散热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听上去反推挺有道理的,我有点想请教一下,为啥大部分飞机都是螺旋桨前拉设计呢?

感觉是不是因为前拉稳定性好吧,另外起飞要翘机头压机尾,桨在前面碰不到地,装后面要很高的起落架桨才碰不到地。发动机散热和常规布局的重心安排也是发动机装前面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不是因为前拉稳定性好吧,另外起飞要翘机头压机尾,桨在前面碰不到地,装后面要很高的起落架桨才碰 ...

我看了飞机的空气动力学,和你说的不一样,尾推的效率并不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飞机的空气动力学,和你说的不一样,尾推的效率并不高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我想的哪些原因呢。我刚入坑只是自己瞎想想。不是下单翼时发动机装前面气流从机翼上流过增加升力提高效率。
另外老兄的木头机是木片拼的还是整根木条组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我想的哪些原因呢。我刚入坑只是自己瞎想想。不是下单翼时发动机装前面气流从机翼上 ...

我自己画图,让别人激光切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画图,让别人激光切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上去反推挺有道理的,我有点想请教一下,为啥大部分飞机都是螺旋桨前拉设计呢?

这个我还真研究过。我知道的最主要应该是两个原因,一个是螺旋桨在尾巴上还是在大翼后面都要受到空间限制。因为一般都是抬头飞。人员也不安全,那个位置是舱门位置。另一个是因为操纵的关系。有些前拉桨后面就是操纵舵面,将气流提供额外的操纵力。双发飞机尤其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电机和浆和电池不匹配,

例如文中最后,3寸用20xx, 20xx

就跟玩螺旋桨飞机和涵道机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感觉没电池挂桨下面好飞。所谓的低重心。倒置我记得是ummagawd 为了在beta85x上放裸狗。

下挂电池确实稳定,但是由于下挂电池力臂大,飞机控制将会更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裝了台反推,感觉电机比较烫。

就是上面气流经过电机时较慢所致?

两个原因吧!一个是散热差,没有高速气流吹。另一个是桨过载。你用3寸正装几乎就相当于2.8或2.7中间的被电机挡住了,算是散热气流。没啥用。倒过来增加个0.3寸?

网友:
我家大头,用2.3寸桨推起230g,效率 绝对是极致。而且调整电装后电机也不烫。没有实际试过就会说,好烫,好累。
反推桨和电机的匹配确实也是非常讲究,一味的大并不见得更有效率。

网友A:
我2.8寸机,1104 4300kV, 不到¥8一個电机,6A电调,2.8浆,3S800电池,平飞7分钟,电机烫不心疼

不要圈圈,直接减20克

网友:
  楼主,我买了个杂牌分推是的穿越机,放在家里不敢飞,你帮我鉴定一下呗。

https://www.taobao.com/view_imag ... mp;shopId=293228571

网友:
名叫:PAVO30穿越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2.8寸机,1104 4300kV, 不到¥8一個电机,6A电调,2.8浆,3S800电池,平飞7分钟,电机烫不心疼

不要圈圈 ...

是不心疼,我的1104烫的掉螺丝,螺丝快不够用了

网友:
我觉得是商家故意设的坑(就像t型天线死亡掉头那样,哪有人把线极化天线横着放的)  电机散热大问题 炸鸡的时候 桨叶和电机容易挂 而且这种结构重心也是不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心疼,我的1104烫的掉螺丝,螺丝快不够用了

1104 没货了,我改回正推。

真的废浆,电机烫手,改回正推仍然用3S,  电机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