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机翼松旷

楼主(2022-06-25):
冲浪者,刚开次飞由于技术不好,炸了几次。后来勉强不炸了,但发现机翼对插的地方很松,由于冲浪者是前列腺降落,每次降落机翼擦地都会掉出来,然后插进去又飞。。。这样每次来来去去几个回合,现在越发的松了。求助大家应该怎么办。谢。

网友A:
我的冲浪者还没试飞,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插拔几遍,竟然就松了,还有更惨的,我的电调被我拔掉外皮,刚转一分钟,就短路坏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冲浪者还没试飞,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插拔几遍,竟然就松了,还有更惨的,我的电调被我拔掉外皮,刚转一 ...

短路不至于吧。外皮没了散热片会掉出来。估计是散热不了闷烧坏了。我烧过一个,还起火了把机舱内部烧黑一大片,机也失控炸了。后来我直接电调外置,飞了好多次都没烧了。

网友:
泡沫胶粘死

网友B:
我也是用泡沫胶粘死的。还有一个办法,再一架冲浪者。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粘死了不好携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泡沫胶粘死的。还有一个办法,再一架冲浪者。我就是这么干的。

办法好是好,就是费钱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