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周六飞x3L三次救机。

楼主(2022-06-25):
来到老婆家乡下玩三天,带了电包。后悔只带x3,以后就带550和700来。

早上两次救机,第一次是飞远了看不清,打舵旋翼面更偏了,不慌不忙救机。
      第二次是快降落了自己作死还侧摆,正在练习侧摆不稳定,掉高度严重,尾巴撞到地面了,立马开了救机,自动水平并以30%螺距升高,尾撑损失,拆了大桨测试振动一切正常。掰了不要的cd做尾撑继续。

       下午又去飞,大概第八起落,刚转起来就感觉到有点东西掉出来,尾轴是富力x360的尾轴销子掉了尾巴疯狂自转,开了救机飞机水平了,熄火降落啥也没损失,很温和的降落,换了销子才看到大齿盘扫了,

x3这得吐槽,一旦炸鸡扫齿概率很高。一天也飞了20起落了满意了。用的山寨mb陀螺仪

网友A:
请问用的是TGZ580么,我最近也想如个这个,你感觉好用不,盼回复,万分感谢!

网友:
挺好用的,是mb5.18救济版本。蓝牙调参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的是TGZ580么,我最近也想如个这个,你感觉好用不,盼回复,万分感谢!

是tgz580。设置和mb完全一样,b站有5.0调试教程。新人会觉得悬停尾巴太硬了,通俗说就是k8尾巴变化是平滑曲线。tgz是尾舵一松开立即停住。飞3d航线比如正倒切换,刷锅,筋斗我个人感觉和k8没啥差距。k8我刚会的立钟摆可以不跑远,tgz一直左跑,今天飞起落多了找到手法原因也能啪啪摆,说明陀螺仪没问题,但确实稍微手感稍微不同。至于救机,合适新手往中级过渡,偶尔看走神等。飞机救平后还必须得切换回正常模式,因为救机都是设置一直飞高同时水平。如果场地有好几米落差容错(360远一点就看不清,建议550以上),背景看着花,救机很划算,我550也刚买这陀螺仪。救机偶尔会跑偏,就是飞机是水平的有慢速漂移,只要不是太新手这倒问题不大。个人觉得划算,这一点炸鸡只要回去换个大齿盘就完了,以前又得1-2天的调机,折腾震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tgz580。设置和mb完全一样,b站有5.0调试教程。新人会觉得悬停尾巴太硬了,通俗说就是k8尾巴变化是平滑 ...

感谢耐心码字。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tgz580。设置和mb完全一样,b站有5.0调试教程。新人会觉得悬停尾巴太硬了,通俗说就是k8尾巴变化是平滑 ...

感谢耐心码字。谢谢分享

正赶着进大门‘巳会一般飞行’,正侧不熟、倒飞别题。借楼题学习“450L、乐迪控、三轴K8陀螺仪 接收一体陀螺仪”
到底是如何倒飞的,是设控曲线、还是?,【左手油门、拉到底是关油门、巳关油门﹗又如何倒飞???】有望高手不烦‘高教’

网友B:
你这尾波箱还是早点换了吧。早晚要飞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尾波箱还是早点换了吧。早晚要飞走的

嗯?听说过富丽会射桨夹,所以我从来只用泰世桨夹。尾波箱还射?飞了一百多起落了这波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听说过富丽会射桨夹,所以我从来只用泰世桨夹。尾波箱还射?飞了一百多起落了这波箱

射啊,原厂,副厂都不行。我全改成金属了。原厂桨夹问题不大,可以保证200起落以内都安全

楼主:
abs板补了垂尾,这么点淘宝卖20,还得等几天,一块板子5块钱炸10次制作都错错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