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们: X7fz 一超转尾巴就嗡嗡响咋回事……

楼主(2022-06-26):
病症看视频
换了一套新的中联尾桨夹也不行,还是未解决。机器没炸过,不带桨全油200左右震动,Idle档位70左右震动。 尾轴蟹爪也没弯。 这台机从一装起就有这个问题,飞了150起落左右了吧。就这样一样一样的排除就飞了150趟……找不到原因。特求大佬指点迷津。
尾桨夹各重6.55G个6.57G,基本上差不多。尾桨两个各7.23G7.24G,都差不多。空机不带桨正常也印证了这一点。
3D各种飞没毛病。 一超转就**。特别是超转和熄火降落,声音真不爽。

楼主:
【X7fz 尾巴震动呀-哔哩哔哩】 https://b23.tv/I9aSsuj

网友A:
没看出有什么毛病

网友B:
你这要排震了,有条件连带尾桨一起做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有什么毛病

下来超转,尾巴震动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要排震了,有条件连带尾桨一起做平衡

我之前的机器从没配过桨,装上就飞呀唯独泰世的机子这么讲究吗

网友:
视频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
降低尾巴循环螺距感度

网友C:
尾转速高的时候引起的震动带动尾管共振了,这种状况很危险,尾管会断,螺丝会松。用平衡好点的尾桨可以缓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转速高的时候引起的震动带动尾管共振了,这种状况很危险,尾管会断,螺丝会松。用平衡好点的尾桨可以缓解 ...

中96尾桨就很完美,不过暴力一点大螺距不太锁尾,2付fk106都不行,为啥以前飞的700从来都没配过桨,X7上面要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转速高的时候引起的震动带动尾管共振了,这种状况很危险,尾管会断,螺丝会松。用平衡好点的尾桨可以缓解 ...

就是觉得危险了,声音完全没对,每趟都要检查,而且这样的状态会愈来愈重。震动会愈来愈大。

网友D:
用明达105尾桨,震动、锁尾效果超乎你的想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明达105尾桨,震动、锁尾效果超乎你的想象

刚才看了一下,是塑料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刚才看了一下,是塑料的啊?

你可以先试一下,然后在质疑是什么材料的,又不贵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先试一下,然后在质疑是什么材料的,又不贵

哈哈,没有贬低塑料的意思,是的打算买一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没有贬低塑料的意思,是的打算买一副试试

不是的,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是我有3副这个尾桨,确实非常好用,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明达105尾桨,震动、锁尾效果超乎你的想象

咋找不到这个桨叶啊

楼主:
已解决换了105的刀片桨,立马解决。话说Fk106重7.5g左右,105刀片只有6.5,轻了1G。亚拓106就离谱了,9.几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