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双发固定翼问题

楼主(2022-06-26):
无刷双发,需要用两个电调,这两个电调必须用一样的吗?如果一个用10A一个用20A可以吗?甚至用不同品牌的电调可以吗?

网友A:
电机、电调品牌型号必须一样,否则两边推力、油门响应不一致

网友B:
性能越接近越好,相同型号更容易配对。

网友C:
恐怕不行
不同电调电机启动位置中点位置可能都不一样

网友D:
同品牌的可能问题不大,不同品牌的够呛,不过你可以试试,俗话说敢于尝试才是好同志

网友E:
用同厂同系列产品。
不同产品如果内在的油门曲线不一样,那怎么也调不正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指点,还是果断同品牌同型号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