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罗520尾中联问题

楼主(2022-06-27):
视频中的中联跟尾轴间隙得多少?我以为自己手里这个用大的,本地模友拿来个新的,还是晃的很,不带桨震动2000多,同样不带桨拆掉尾中联震动300多,那肯定是中联的问题,5mm的轴,中联做5+0.1以内的公差做不出来吗?

来论坛不是要黑也不需要说法,只想请教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小罗520尾中联-哔哩哔哩】 https://b23.tv/uB5F3pw

网友A:
去小罗的淘宝店问一下吧,看啊能给你换一个

网友:
本人也有一台xl520,玩的差点退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小罗的淘宝店问一下吧,看啊能给你换一个

不知道是不是个别问题还是什么,换倒不用换,买一个就行,就怕买的还是孔做大了

网友:
这个设计是比较好。但是价格精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
说几个罗总的为人
1.飞机有设计缺陷,从来不正面回应,能做甩手掌柜就不做英雄好汉,欲盖弥彰。
2.喜爱落井下石,踩别人抬高自己。若是其他品牌的直升机出了问题,他就会大肆宣传自家飞机的优点。
3.开小号,骂富丽。

网友B:
这中联问题以前遇到过,确实要精度很好才行。早期买的尾轴插进为中联,鸡米螺丝都锁不到尾轴正中,吃孔很浅,就这样有次鸡米还把尾轴啃出了槽,当时以为运气不好买的到孔不正的尾轴,有下单买了一根,买回来还是一样,鸡米锁不到孔中心,后来给客户反映多次,多次沟通,客户咨询技术说的不影响,觉得没问题。这个状态反正震动很大、实在受不了,过了段时间,买了他们新出的尾轴和尾中联,这次鸡米吃孔正常了,尾轴和尾中联的配合间隙也很精确了,震动从2000多降到了100多点。不过飞了一段时间后,尾巴的震动慢慢又放大了1500左右。 早期的东西使用后感受确实有问题,关键官方不承认,还默默的升级了这两个零件(自行脑补)     不过这种有中联带尾横轴的,怎么保持低震动也想学习一下,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中联问题以前遇到过,确实要精度很好才行。早期买的尾轴插进为中联,鸡米螺丝都锁不到尾轴正中,吃孔很浅 ...

个人觉得这种设计确实不好,传统横轴中联一体的那种能抵消很大的力,不易变形的。而且说实话,这个东西加工精度要求对于机加工厂来说真的不高,本地模友拿来个新的中联,装上尾轴就如视频中一样,用千分尺量轴是5mm,中联内孔多少我没法量但感觉至少大了0.2mm,现在就算国产cnc加工精度普遍都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加工的问题,可能直接用5mm铣刀踩一刀就算了,刀具厂提供的刀具尺寸是否误差,cnc设备是否存在刀摆,他们肯定都没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中联问题以前遇到过,确实要精度很好才行。早期买的尾轴插进为中联,鸡米螺丝都锁不到尾轴正中,吃孔很浅 ...

之前看到个帖子说用富丽505尾中联改的效果很好,我已经购买了打算试一下

网友:
尾轴是不是不能贯穿中联,因为当中还有横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造成中联与尾轴的接触深度不够,受力太过集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看到个帖子说用富丽505尾中联改的效果很好,我已经购买了打算试一下

要是富丽配件能把问题解决了,那岂不是啪啪打在某总的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富丽配件能把问题解决了,那岂不是啪啪打在某总的脸

然而真是富丽的中联解决了问题,改天空了上视频,震动已经降低到500左右,用小罗的中联(本地模友那拿来的几乎全新,内孔看不出任何磨损)震动3000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然而真是富丽的中联解决了问题,改天空了上视频,震动已经降低到500左右,用小罗的中联(本地模友那拿来 ...

您已经改了富丽中联测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已经改了富丽中联测试了吗

试了,然后大齿盘和电机齿现在用的106t和12t,加上富丽尾中联震动300多(富丽中联需要加两个垫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然后大齿盘和电机齿现在用的106t和12t,加上富丽尾中联震动300多(富丽中联需要加两个垫片)

只需要买富丽中联 其他全部用原厂吗 然后垫片是用原厂的还是买的富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需要买富丽中联 其他全部用原厂吗 然后垫片是用原厂的还是买的富丽的

垫片用原厂和富丽都行不过应该不够,我买了一包五十个才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