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10s 怎么从美国手换成日本收?

楼主(2022-06-27):
闲鱼上收了个10s,想换手,哪位大神知道如何换?
机械部分我会,就是不知道这款控如何进入系统菜单,选择摇杆模式。

网友:
这种老控大多是拆开,调换左右手电位器的接线

网友:
这台我有,要拆开,重新焊线,油门行程垫片也要交换

网友:
这个控就别使用了,收藏吧。

网友:
这样老控可能没有换手功能吧,那就换电位器或者电位器接线,这样AETR的设置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