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小工具的问题:内六角型号

楼主(2022-06-27):
如图。内六角螺丝刀上写H2.0,上网查了一下,似乎这也是尺寸型号的标识。但查不到H2.0对应的内六角螺丝是M几的。

请问有模友帮忙介绍一下吗?不胜感激!

这是直升机上对应的螺丝。我就是想知道这种螺丝型号是M多少。问了好几个淘宝客服,都在跟我扯淡。

网友:
M2.5

网友:
才发现,楼主上回也问过一样的问题,只是主角那次是1.5刀头和M2螺丝。。螺丝孔刚好比刀头大0.5,要举一反三呀~

网友:
通常来说杯头螺丝是用在m2.5,但这只是通常的搭配,并不是一个标准,m2.5螺丝也可以搭配1.5或者其它规格的内六角,拿着螺丝刀问螺丝是不准确的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工具都买全了,我买过一套哈士奇内六角工具,公英制的都有,很方便

网友:
对于普通圆柱头内六角,M几的螺丝就对应几的六角,对于沉头或者蘑菇头螺丝,它的孔要小一号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问的毫无意义同样的内六角,可以在扭矩范围内适配多重型号的螺纹,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网友:
同样直径的杯头,沉头,半圆头,机米,本身就不能用一个尺寸的螺丝刀

楼主:
感谢大家没能举一反三,现在举二就反三了。M2.5已买,用上正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