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伟力100 尾巴(对尾)总是缓慢的向左偏移

楼主(2022-06-28):
我的伟力110飞了两年多了,遇到各种问题,基本都解决了。 可是最近遇到尾巴总是不断向左偏移,不断这样偏移,直至这样绕圈没法飞。换过大尾桨,换过
电机
,换过
电池
,校准过,就是不行。请求大家帮忙

网友A:
校准一下控

网友B:
可以找下论坛老帖,锁尾问题首先是排振,多半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再买一台110,然后两台飞机对调零件试一下

网友C:
遥控器没回中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没回中导致的
后来发现是旋翼头松动造成,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