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9):
买了个二手XRotor100A HV V3 电调,不是用在无人机上,用在48伏500瓦无刷电机上,接好后电机抖,不转,哪位老师帮忙谢谢

网友A:
你这是植保机的电调,要么是电调缺相,要么是电机,,一般来说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电池是原装48V电池吗?

网友B:
要么缺相,要么电调需要设置一下,植保机电调都是盘式无刷电机。至少12n10p可以正常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植保机的电调,要么是电调缺相,要么是电机,,一般来说是电调的问题。

缺相常见吗?什么原因导致?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缺相,要么电调需要设置一下,植保机电调都是盘式无刷电机。至少12n10p可以正常启动

电调设置需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