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M2出新机EVO

楼主(2022-06-30):
看上去像S2?

大桨长度增加到190,头改成FBL,换了尾马达和尾桨,尾管长度可调。

顺带把M1 M2降了一把价

网友:
这个价格,跟EXP版一样,配置估计差不多,舵机肯定是塑料壳了。应该没有V2金属版本的质感。

网友:
国内上架了不

网友:
EVO是什么鬼?

网友:
之前的不是FBL吗?

网友:
上市时间呢?

网友:
这头罩比老版帅多了

网友:
朗宇继续换汤不换药还在吃老本,这个价格要是在内陆毫无诚意。360的价格买这玩意

网友:
360和M2各有千秋,我个人更倾向M2。

网友A:
老金,你好,请问你的博客是关闭了吗?我想看你之前做的关于1S小鸡电池插头可承载的电流文章,突然发现你关闭了...可否重新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金,你好,请问你的博客是关闭了吗?我想看你之前做的关于1S小鸡电池插头可承载的电流文章,突然发现你关闭 ...

不是我关闭的。。。据说是新浪博客服务器不堪重负不再对外开放了
在 美篇 里可以看到这篇文章

网友B:
360能从头到位体验装机调机,这对以后是有很大帮助,m2到手飞,这些体会不到,有一些模友用m2练到自旋翻,还不会独立装机调机。很多细节处理不到位机子就容易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关闭的。。。据说是新浪博客服务器不堪重负不再对外开放了
在 美篇 里可以看到这篇文章

好的,谢谢。请问美篇是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我关闭的。。。据说是新浪博客服务器不堪重负不再对外开放了
在 美篇 里可以看到这篇文章

在论坛你发过的帖子翻了两遍都没找到,我记得当时是在你的新浪博客看到的,你写的是关于XT30,BT,GNB27,MINI T插等插头的耐受电流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论坛你发过的帖子翻了两遍都没找到,我记得当时是在你的新浪博客看到的,你写的是关于XT30,BT,GNB27,MI ...

是不是其他人写的呀?我去翻了下文章目录,貌似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其他人写的呀?我去翻了下文章目录,貌似没有找到

我记得是你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60能从头到位体验装机调机,这对以后是有很大帮助,m2到手飞,这些体会不到,有一些模友用m2练到自旋翻, ...

细节处理不到位指的是啥,震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细节处理不到位指的是啥,震动吗

就是很多地方要顺滑,尤其是要转的地方,这些地方螺丝不见得拧到拧不动才算好,有的需要转一转看看顺不顺可能会出现要松几牙才顺滑。然后螺丝胶还不能涂太多,不好拆,涂少了震一震还松。大概就是这意思能懂吧。这个尺寸劲头拿捏还是需要一些经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很多地方要顺滑,尤其是要转的地方,这些地方螺丝不见得拧到拧不动才算好,有的需要转一转看看顺不顺 ...

我的主电机拆了没涂胶水,主轴也没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