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贴

楼主(2022-06-30):
我的3D打印机在XY方向上存在问题,打印一个圆的话真实打出来是扁的,这个应该怎么调节啊

网友:
先确定是哪个轴上出现偏差,建议打个1厘米的立方体。再调整对应轴上的一个参数,一般在你的机器设置里有这个相关的参数。另外就是如果更换不同细分的驱动后要按比例调整上面参数。

网友:
固件里的电机脉冲数值不正确,你打一个立方体,算出偏差的量,一般都是倍数关系,然后可以通过改变细分或者固件里脉冲数,或者更换不同t的同步轮解决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

楼主:
谢谢大佬,我试一试

网友A:
有一种情况是机械组装倾斜,松开点皮带然后使劲正回来就行。

打印一个尺寸大一点的正方形片,量一下到底是扁了还是斜了。因为圆形倾斜和扁类似,不好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情况是机械组装倾斜,松开点皮带然后使劲正回来就行。

打印一个尺寸大一点的正方形片,量一下到底 ...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