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顶系列-1/200比例075两栖攻击舰海南号

楼主(2022-07-01):
先来张半成品图。

网友A:
请问那种蓝色的柱状18650电池能直接接上电调用作电源吗?谢谢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那种蓝色的柱状18650电池能直接接上电调用作电源吗?谢谢

可以,电压和合适就行

楼主:
先来个适航视频,底下开始记录制作过程

楼主:
本次制作的是漫客模型出品的1/200全打印075两栖攻击舰模型。我这一版是老试模版本。目前仍没正式发售。3段光敏打印船体。我连接完了之后糊了玻璃纤维布。动力预留的电机是2个550

网友:
好大的一艘船。

楼主:
这个船的一个特点是,设计了侧推,螺旋桨式的。不过由于侧推孔比例换算下来太小,螺旋桨效率不高。我才用的是号手电动船里的螺旋桨。做了一根90度3mm轴连出来。

楼主:
另一个难点是侧推部分的密封。侧推装置和船体之间各种缝隙,我才用的是玻璃胶。

楼主:
前车采用的是380电机。

网友B:
我留的不是550电机座嘛,难道我记错了,那要把文天第二次试模坑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留的不是550电机座嘛,难道我记错了,那要把文天第二次试模坑死了

侧推么?

网友C:
密封问题只能用玻璃胶吗?AB和环氧树脂都可以解决呀。。这样黑色滴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密封问题只能用玻璃胶吗?AB和环氧树脂都可以解决呀。。这样黑色滴上去…………

都不能,螺旋桨式的害怕胶水渗漏

楼主:
第一次下水配置

网友:
这是漫克出的吧,搞个100就配套了

先知,那张侧推704硅胶堵漏,我差点以为是毒液爬出来了

网友D(2022-08-01):
船舱里那么多钢珠是炮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船舱里那么多钢珠是炮弹么?

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