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多协议固件

楼主(2022-07-01):
多年前和大神求的一块多协议主板,元器件若干。只搭载了cyrf6936,和dsm2接受机对频成功。最近有个jjrc圣诞版小4轴,又买了一个nrf24l01。想和小四轴对频,无奈对不了,不知道是不是协议不对。旋钮转了一圈,小四轴还是灯慢闪,观察过原装遥控一开机,四轴灯就会快闪后常亮。

网友A:
你这个高频头是那个MPU STM32F103 或ATMAL 328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高频头是那个MPU STM32F103 或ATMAL 328 ?

328的

网友:
328 容量限制用不了所有的协议。我有个老版本 有DSM2  E010 协议。 支持协议:

所有遥控器都可以使用旋钮模式来切换协议,对于富斯9X,9XR以及睿思凯X9D等遥控器,升级到最新固件版本后,还可以使用串口模
式,在此模式下,遥控器数据通过串口传输,不再需要PPM信号,也可以通过遥控器菜单对高频头做更多设置,同时此模式下也支持数
据回传或遥测功能

0.串口通信模式专用()
1.Flysky(I代协议,基于A7105,测试可用)
2.Hubsan(基于A7105,测试可用)
3.Frsky(基于CC2500,测试可用)
4.Hisky(基于24L01,测试可用)
5.V2x2(基于24L01,暂未测试)      测试过V686 不可用  在高端控上用  V2X2   V242 可以  KN297 IC 兼容 24L1
6.Dsm2(基于CYRF6936,测试可用)
7.Devo(基于CYRF6936,测试可用)
8.YD717(基于24L01,测试可用)
9.KN(V977,基于24L01,暂未测试)
A.SymaX(基于24L01,测试可用)
B.SLT(基于24L01,暂未测试)
C.CX10(基于24L01,测试可用,CX10分为几个不同的版本,协议有细微差别,部分机型可能不支持)
D.S-FHSS(基于CC2500,测试可用)
E.BAYANG(暂未测试)
F.MJXQ(基于24L01,支持山寨地平线H36,E010)

网友A:
你看用得上吗?
留EMAI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用得上吗?
留EMAIIL

691423347qq邮箱。十分感谢,我的旋钮只有9怎么选后面的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用得上吗?
留EMAIIL

收到了,十分感谢
买了16位编码开关刷的扶她吧协议,成功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