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平衡方法

楼主(2022-07-01):
雷虎说明书上提供的方法是值得分享的

网友:
有幸还有一个这样的平衡器 本人较懒 只做了动平衡 贴在中间了  静平衡那点重量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A:
请问各位,大桨在什么情况才需要做桨平衡,是有擦伤的情况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各位,大桨在什么情况才需要做桨平衡,是有擦伤的情况下吗?

每副桨都应该要做...

网友:
这种方法很麻烦,我用电子秤把桨的重量配平,然后配动平衡

网友:
这个是重心平衡,力矩平衡。最好再在天平上看下重量。

网友:
芬记解君愁

网友(2022-08-18):
动平衡,可以在桨尖帖贴纸,也可以在另一个桨的桨跟帖贴纸吗?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动平衡怎么搞?

网友:
其实作用不大,心理因素大一点,静平衡就可以了

网友:
从工艺上说,很难做出两支重量一样,重心一样的桨叶。单从重量来做平衡是不对的,如果一支桨重心靠里,另一支靠外,那么靠里那支肯定要重些。好的厂家会先把重心一致的桨叶分类,然后再按重量配对。

网友:
对于模型直升机而言,动平衡和静平衡哪个更重要

网友:
配平的时候最怕的是轻的下沉重的上升。

网友B:
总结一下方法和流程,(并非一定要用图中平衡器普通的也行)
1,第一条就是要把两桨上平衡器,找出轻桨(假设为A。这个很重要,我过去都忽略了这个)那重桨就是B
2,找出重桨B的重心(可以用滚主轴法),作标记。找轻桨A重心,对轻桨A进行贴胶带移重心,以B桨重心位置为准,将A桨重心调到和B桨重心相同。
3,A桨调重心位置时,贴的胶带可以在桨的外侧也可以在桨的内侧,一切以能将重心位置调到B桨重心位置为准。
4,两桨重心位置调一致后,将两桨再上平衡器,这时必然会有一个桨轻一个桨重,这时在轻的桨的重心位置贴胶带,直到平衡器上两桨能够平衡为止。
到此为止桨配平工作完成!
以上文字是我对图片的理解,改用文字按流程描述一下顺序,说实话图片乍一看我自己也没理清,所以觉得有必要用文字来描述一下,如有不对和错误请一定指正!

网友C:
为啥都没有简体中文的,繁体看不下去

网友:
做好动和静平衡的测试 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啥都没有简体中文的,繁体看不下去

常读古文表示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读古文表示没有问题

坑人

网友(2023-05-30):
引用 网友C:
为啥都没有简体中文的,繁体看不下去

我从来都没学过繁体,但看繁体和看简体是没多大差别的,就是一样看得很流畅。简体是为了扫盲教育而简化的、没有繁体字的韵味、每个人都事物的理解都不一样,你看不懂可以多学学、

网友(2024-01-14):
引用 网友B:
总结一下方法和流程,(并非一定要用图中平衡器普通的也行)
1,第一条就是要把两桨上平衡器,找出轻桨( ...

桨的重量需要一样吗?还是只要做好平衡就可以?

网友:
其实新机基本上是平衡的,只有炸鸡后桨擦伤了才会有不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结一下方法和流程,(并非一定要用图中平衡器普通的也行)
1,第一条就是要把两桨上平衡器,找出轻桨( ...

方法很好!

网友D:
重心必须调一样吗?

网友:
本人懒,小飞机懒得做平衡,因为很快就炸了,大飞机直接买fk的,不需要做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心必须调一样吗?

重心一样没那个必要,平衡器上一样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