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翔F05尾电机不转了

楼主(2022-07-01):
刚起飞一米不到,突然就落地了。回想不起来是因为尾电机不转了飞机失去姿态我自己降落的还是当时主电机也不转了。
手抓着推油门,主电机转速正常,升力也正常。
尾电机有时转个一圈半圈的,多数时候就是不转。
尾电机倒是不贵,85块,就是怕电调坏了,买回来也没用。
帮忙判断一下,是单纯的尾电机不了,还是电调也坏了。

网友A:
不用判断。尾电机问题,电调问题概率不大,这机我都飞的好几百起落架,尾电机挂了3个

网友:
缺相了,应该是断了线。

网友:
尾电机成了易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判断。尾电机问题,电调问题概率不大,这机我都飞的好几百起落架,尾电机挂了3个

换尾电机有点麻烦啊,介绍个工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尾电机有点麻烦啊,介绍个工艺吧。

换尾电机你还嫌麻烦?直驱已经是直机里面最好维护的了。最好的工艺就是静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尾电机你还嫌麻烦?直驱已经是直机里面最好维护的了。最好的工艺就是静态

玩航模当然绕不开维修,对于易损件,寻求一种简单维修方案为什么不可以呢?你真的觉得最好的维修工艺就是静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玩航模当然绕不开维修,对于易损件,寻求一种简单维修方案为什么不可以呢?你真的觉得最好的维修工艺就是 ...

尾电机坏了不换尾电机还能干嘛?改皮传或是轴传?还是从新绕线?换尾电机已经是最最最简单的事情了你还嫌麻烦。我还能说什么?只有静态不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坏了不换尾电机还能干嘛?改皮传或是轴传?还是从新绕线?换尾电机已经是最最最简单的事情了你还嫌 ...

唉,杠精。
怎么说你呢,掌握一点点“正义”就伤人,你这种模友还是别在我贴子里的好。你是听不懂话啊,我说的换尾电机“麻烦”就是随便一说,请你说个工艺也就是个客气话,你太当真了。我们没有交情,自然不会跟你抱怨麻烦,我换不换电机,静不静态跟你没关系。再说了,换尾电应该有不止一种方案,我想讨论的不是换不换,也不是如你说所说要换皮带轴传,这不是胡话吗?可能换成皮带和轴传吗?我想讨论的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更换电机。被你胡言乱语一番,这贴跑了题了,太讨厌了,如只苍蝇乱飞乱叫。如果你一定要歪着斧子砍,讨论怎样最省事,不是你掌握的静态,而是重买一架,如果一架不够,就再买一架。你没想到这种高度,还是肤浅了。
玩航模十多年,休闲玩了,早已没了那种钻研与浮躁,我不想认真,更不想有什么人跑来说三道四不懂礼貌。知点趣,少啰嗦,闭嘴。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杠精。
怎么说你呢,掌握一点点“正义”就伤人,你这种模友还是别在我贴子里的好。你是听不懂话啊, ...

你不想要人评论或者回复,你就不要发帖。你发帖就是让人看,就这么简单。我只能说你玩航模十年白玩了,浪费了你10年青春,赶紧退魔吧。好心好意回复你跟你说问题说在,你一肚子火气和那么大的敌意,请问您生活过的是有多不如意,才会这么大的火气?你之前说的是有没有更好的工艺推荐下?文化人的咬文爵字我确实不太懂,你为何不直接说怎么样换尾电机才最简单?这样不是更好么?非要把事情复杂化,是书读多了还是读少了造成你这样的表达方式?不想让人回复,你别发帖。就这么简单,这个论坛的作用就是相互分享,互相评论,您别回复我了,是我不好,跟您说明问题的时候攻击性太强了。抱歉,往各位广大模友引以为戒,以后此人发帖看看就好,不要浪费你1分钟时间扣字,不然到头来还是你的不是。

楼主:
唉,好好的一个贴子跟了个苍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