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主电机保养,换线 换轴承,请问谁知道轴承型号?那家的比较好!谢谢啦

楼主(2022-07-02):
(无正文)

楼主:
量了一下  1.5*4*2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换过,楼主打算用多粗的线重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换过,楼主打算用多粗的线重绕

还没有合适的线,   找不到就准备就用尾电机线绕个五到六圈,原来的是七圈 线很细

网友B:
轴承nmb,nsk都行,漆包线0.21到0.3应该可以绕进去

网友C:
mark,有两个断线缺相电机,等你试过我也重绕一下看,手上没线看看你用多粗的再买

网友:
我繞過,用0.13mm的三股繞6圈。
尾巴鎖都鎖不住喔,還超噴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rk,有两个断线缺相电机,等你试过我也重绕一下看,手上没线看看你用多粗的再买

等轴承到再绕  手头原来两个电机 这个电机断线了要重绕   另一个轴承飞着时突然内圈散架了   话说为了把外圈扣出来可费了不少劲   现在是两个坏的并了一个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nmb,nsk都行,漆包线0.21到0.3应该可以绕进去

谢谢指点

楼主:
一次性绕线成功!三角连接,用的110尾电机线,大概0.4  绕六圈,暂没装机试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次性绕线成功!三角连接,用的110尾电机线,大概0.4  绕六圈,暂没装机试飞

空心杯的电机线都可以用上,NB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心杯的电机线都可以用上,NB

不是空心杯的   是主板到尾电机的原装线

楼主(2022-09-11):
今天装机试了一下,两个字  太猛  功率 转速太大 一推油门电流全部流向主电机 根本就锁不了尾 还得换细线重绕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装机试了一下,两个字  太猛  功率 转速太大 一推油门电流全部流向主电机 根本就锁不了尾 还得换细线重 ...

网友E:
怎么不直接买个新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不直接买个新电机呢

折腾也是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