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台京商27m四通,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22-07-02):
1这货居然是5线舵机,好像接收机也无其他舵机输出,不知是AM还是FM.可否配接收机?
2j接收机带有刷电调,好像只有一个mos管,电流多大
3用模拟器口看带混控,但是好像不是固定翼的模式,不知道是什么模型用的?

网友A:
遥控器下面有一排开关可以切模式 的   有刷 一般是2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下面有一排开关可以切模式 的   有刷 一般是20A的

fm还是AM 谢谢

网友B:
看看控上的晶體就知道.

网友A:
你这一套哪里收的?好眼熟,早期京商喊合朗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一套哪里收的?好眼熟,早期京商喊合朗代工的

咸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控上的晶體就知道.

怎么看.晶体只有频率难道还有调制方式

网友:
为什么要去管是AM还是FM,难不成要改为对讲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控上的晶體就知道.

看到了是FM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了是FM的,谢谢

网友(2022-09-14):
这个电机怎么接?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fm还是AM 谢谢

你好 现在用了吗?电调上电机怎么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现在用了吗?电调上电机怎么接?谢谢

自带有刷电调因为没有电机没法试,接收机是好的,不过是2只5线舵机,不好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带有刷电调因为没有电机没法试,接收机是好的,不过是2只5线舵机,不好换

发射机是4通道的,接收机好像是3通道,油门通道不能电机换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射机是4通道的,接收机好像是3通道,油门通道不能电机换向

网友:
不知道有模友用过吗?

楼主:
上面白色的插头上是接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白色的插头上是接什么的?

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有模友知道这个白色插座怎么用吗?

网友(2024-12-15):
想用这个遥控器控制一个小潜艇,需要用第4个通道,有模友知道这个插座的接线吗?据说可以扩出2个有刷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