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富斯新品无线教练模块FS—WTM01开箱及使用教程

楼主(2022-07-03):
最近富斯科技出了新品无线教练模块,看着很漂亮于是我也就第一时间入手了。众所周知在面对我们老手带新手的情况下遥控器的教练模式是一个很好的避免炸鸡的选择,但是以前我们大多用的都是有线的教练线去实现教练功能,不说麻烦吧,光是新手抬头转圈圈这个问题都异常糟心,而富斯出的这款无线教练模块提供了一种近乎完美的解决方案,在实现信号传输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的压缩了传输延迟,下面有测评视频。不方便的朋友可以看下面的详细文章。

在整个模块到手前我还在想富斯是不是还是和以前那种塑料袋包装一样,不过事实还是证明了富斯在向国产优秀遥控品牌稳步进发,整个产品到手非常干净整洁不会有那种廉价感。
那么我们拆开来看看这里面都有什么

分别是模块本身以及三根用于适配不同遥控器的输出线以及两张说明书和一张贴纸,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块本身兼容了AFHDS2A/3A协议,支持富斯二代到三代的遥控器,同时也支持在线升级,那么这些模式的切换就可以利用模块侧面的小开关来实现。
我们看三根接头分别对应的就是PPM接头,I6小圆头,futaba接头,前两种都有JST插头做为模块供电来源,这里要注意的就是该模块适用电压在3.5~9V也就是适配我们的1~2S电池,不要超压
那么对于我们的PL18遥控器本身来说,其实就自带了拓展接头(注:要升级至1.0.65固件),也就是位于右肩上的Bluetooth接口这更加方便了我们使用flysky旗舰产品的模友,同时对于我们带的新手同样使用PL18的情况下我们最大可以使用18个通道的教练模式。安装也不会出现什么松脱现象。(最起码不用像个辫子一样挂着,还是很舒服的)

同时面对我们其他的遥控器品牌也有不错的兼容(有PPM是个遥控器都能用)那么具体到我们的遥控器怎么去设置才能达成这一功能呢
我们首先要理清富斯这个无线教练模块的控制逻辑即:学员控——>对频——>WTM01——>信号输出——>教练控——>接收机。
也就是对于我们的教练功能来说,教练控作为发射机主导控制,所以只需要一个接收机,而不像常规无线教练模块相当于利用一组中继器去切换两个接收机之间的控制,更加节省成本,也减少了中间环节,提高了飞行过程中的安全性。
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富斯这个教练模式的本身,在正常状态下由无线教练模块作为信号输入来源,使用学员控信号进行控制,当遇到危险时我们切换教练模式(相当于我们切换了一种飞行模式一样)就采用教练控的信号作为输出,那么从始至终我们都是由教练控发射信号的对于我们来说也更容易掌控信号的发射方向(不至于和菜鸟一样要么举到脸上要么怼到地上)
那么话不多说,下面让我们具体看看我们是怎么使用这个教练模块的。
我们以PL18为学员控作为例子首先,
当我们使用ST8作为教练控时,首先要连接无线教练模块与遥控器ppm接头,然后给教练模块上电(切记一定要先上遥控器的电再上教练模块,不管是教练控还是学员控,避免失控)
然后开启ST8的教练功能,在菜单页面的发射机设置一栏中选择教练功能。

使用飞梭键进入并设置我们的状态开关,设置教练模式

对于我们的PL18我们需要进入教练模式(这个很重要,涉及到后面我们反向使用教练模块的方式)

在这里我们设置成学员模式,并且开启学员控制(请不要设置控制开关,不然将会由学员控进行切换控制)

在这里我们可以设置无线教练模块的各种参数,当然也包括周期和通道这些,我记得富斯应该是国内首个可以调整周期,通道数的无线教练模块(玩的不多,不对还请指出)
那么同时我们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对频,这款教练模块在上电后自动进入快闪对频状态,这时候我们要提前调整好我们需要的协议,并开启遥控器对频。
我们能使用的是前三种增强协议然后进入对频模式开始对频
我们就可以看到ST8(教练控)现在输出的就是PL18(学员控)的信号了,当我们达到学员控丢失信号或者关机或我们手动切换教练控制开关,则又会主动使用教练控的控制信号。
当ST8教练模式显示有效时,则由学员控进行控制,当ST8教练模式显示无效时,则由教练控(ST8)进行控制。

FS-WTM01保护机制的反向使用
在上文中我们讲了富斯这款无线教练模块的正常应用,这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带自己对象,或者带小娃娃的时候更多的我们自己会使用这个PL18,让手小的飞手去用这个ST8遥控器,但是ST8遥控器使用的是富斯新出的ANT协议,并不在WTM01兼容的二代三代协议里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设置教练功能呢,就是刚刚说到的PL18学员控制这里。我们依旧是以刚才一样的安装方式在ST8上安装我们的无线教练模块,但这个时候就需要在PL18上打开学员控制这个选项,并设置控制开关,这个时候ST8的教练模式控制将会失效,取而代之的是PL18的学员控制作为切换开关,那么这个时候原本作为学员控的PL18,就变成了教练控,而作为教练控的ST8也就变成了学员控。但在这里要注意的是飞机的接收机实际控制信号依旧来源于ST8(别让跑远了)下面可以看图具体显示。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教练模式控制权已经到了pl18手上。反向操作就是这样

下面我们看一下ST8/I6X/PL18之间的相互操作方式
前面的都是大同小异的(对于下面这个以i6X作为教练控,PL18作为学员控设置的方法如下)

我们只需要在PL18教练模式里设置好模式开,以及切换控制通道即可。(在教练模式无效情况下则为教练主控,有效情况下则为PL18主控)

效果是这样的,可见已由PL18控制

下面是PL18教练控  I6X学员控的设置方式,需要将WTM01插入蓝牙接口同时调整开关至2代协议,同时在PL18教练功能里设置教练模式,并设置教练控制开关与输入通道设置(最大18个通道)

这样就实现了PL18作为主控的流程(I6X啥也别干就行)

下面是使用ST8和I6X相互之间的控制
但是当我们使用ST8作为教练控的时候要注意一件事,就是和ST8做主控控制PL18不一样的在于,在这里我们无法使用ST8做主控控制I6X,我们如果使用I6X的教练开关控制,当I6X教练模式设置模式开且有效时 ST8会出现全中位的情况,这是要注意的
以上这些就是目前FS-WTM01开箱介绍与使用教程了,后期根据设置或固件更新将会再做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