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桌面型数控车床

楼主(2022-07-03):
迷你桌面型数控车床,全触屏控制,手自一体,尾座也是数控,机器重量大约30公斤左右,电控17公斤左右。63四爪手紧卡盘。Z轴最大加工长度150毫米,X轴140毫米,尾座行程150毫米。小巧、精致、静音。

网友:
mach3支持主轴编码器吗

网友:
这屏幕6啊,电阻触摸?有没有关键字

网友:
建议把显示器支架固定在底板上,一直在动看着不晕吗

网友:
能加工出螺母么

网友:
看得我一地口水

网友(2022-08-03):
楼主可以教教我吗
来自微站

网友:
主轴是伺服?变频  ?  还是直流调速电机+编码器?

网友:
白忙活 既然已经决定做了  就不要选个  65木工卡盘!  !这种卡盘做金工是很垃圾的!

其实这小车床 真正 应该配的是 80或者 100金工卡盘。 通孔16~20 。一个车床没通孔  只能说根本不了解车床~~~~

网友(2022-10-24):
什么控制卡?

网友:
楼主很精通,牛人

网友(2023-02-28):
请教楼主,mach3 turn可以控制第三轴么,是不是只能用代码控制a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