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雷虎f1用多大桨 21级甲醇发动机

楼主(2022-07-03):
家里有一台全新的!桨没了!!最近下雨大水淹了广场,正好去玩

网友A(2022-08-30):
这个用桨问题,大多数人靠的都是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先从小一点的桨开始试,如果换成更大的桨发现速度提高了,那说明上一个桨小了,当然还要注意发动机能不能承受。我玩的是电动,不是油动,但是应该差不了多少。螺旋桨的学问也不少,内径,外径,螺距比,桨叶数,材质。内径多大就用多大的轴系,外径就是螺旋桨旋转起来形成的圆的直径(直径,不是半径),螺距比就是桨的长度,2叶桨和3叶桨是最常见的,
来自微站

楼主(2023-01-08):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桨问题,大多数人靠的都是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先从小一点的桨开始试,如果换成更大的桨发现速度提高了 ...

你打这么多,好像什么也没说

网友:
那个地方装不下太大的吧,能多大就多大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