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1W超级眼镜蛇像真机FPV飞行测试

楼主(2022-07-03):
受座舱空间限制,只做了摄像头左右旋转,增加俯仰的话摄像头过高了,看不到仪表盘了,不够逼真。

总体来说,效果还可以,一定要熟悉场地,否则一不小心有可能撞树。
视频如下:

网友A:
NB,好像真啊

网友B:
请问楼主你这架眼镜蛇像真直升机是什么级别的?壳子是什么材质?我有一架雷虎450是这种结构的,配不到合适的壳子,我更喜欢黑鹰直升机的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你这架眼镜蛇像真直升机是什么级别的?壳子是什么材质?我有一架雷虎450是这种结构的,配不到合适 ...

这是500级,玻璃钢材质的。淘宝有500级黑鹰,那个也挺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不错啊

我这个纯属玩具了您那个纯手动模式,是真的厉害啊

网友B:
我的这种机架是450级别的,500级别的直升机也有,但不是这种尾管上翘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B,好像真啊

这个飞机仪表盘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种机架是450级别的,500级别的直升机也有,但不是这种尾管上翘着的

尾管上翘是因为加了一个带拐角的转接波箱,小小的模型家有这个波箱,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和您的那个99尾管匹配

网友:
画面比预想的稳定很多啊,振动真小

网友:
有那感觉

网友(2022-09-19):
土豪玩具

网友:
代入感很强,不错。。。赞

网友(2022-12-08):
效果完美,现实版模拟飞行

网友(2023-01-12):
不错不错,我的大疆avata到手了,天空端也预定了,下一步就是改一改飞翼450,看看塞哪里吧

网友D(2023-05-10):
引用 网友E:
我只飞了三四次FPV,然后元旦的时候把摄像头撤了,主要原因一是现在飞机震动略大,上了穿越机的减震台还 ...

确实,我的800级 MD500 驾驶舱 操纵杆联动 液晶屏都改了,就是为了FPV,摄像头先期测试拍出来视野很仿真;

结果FPV尝试还是烂尾了:
1. 震动大,果冻明显;
2.直升机FPV还是太危险,尤其这么大的,空中血滴子,万一黑屏故障掉下去.......

固定翼FPV才是王道,像真座舱也可以做的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我的800级 MD500 驾驶舱 操纵杆联动 液晶屏都改了,就是为了FPV,摄像头先期测试拍出来视野很仿真 ...

你这个做的确实很精致漂亮。我飞了几次,总是感觉操作起来有那么一点延迟,无法做到固定翼那样指哪打哪,危险性还是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