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胖子PFV载机,1.2G图传,433会同时消失,失控

楼主(2022-07-03):
死胖子PFV载机,感觉严重超重,21700电池,电量20000mah,带三轴云台,飞到6公里时,1.2G图传,433信号会同时消失,失控,是干扰吗?还是被阻碍?

网友:
应该是区域干扰,要完全飞过这个区域才能重新连接

网友:
飞到敏感区了,下次别去那里飞

网友A:
失控后,自己飞回来了没,一直想远航,但是胆小,飞机装好后一直没敢飞

网友:
失控后,自己飞回来了没

网友:
还是从本机找原因吧,如果是集中供电的话可能是电源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后,自己飞回来了没,一直想远航,但是胆小,飞机装好后一直没敢飞

那当然是飞回来了,就是飞到6公里时就出现返航,可自己并没有要返航,回家后查视屏才看到是433信号为0

网友(2022-08-27):
你用的啥飞控?

网友:
1.2g图传是哪个,我也想试试

网友:
1.2G图传干扰GPS,我遇见过,失控,因为没有GPS信号。

网友:
检查天线,应该是天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