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固定翼与穿越机设备的结合,完美

楼主(2022-07-04):
2022年5月末再次喜提建设银行一枚,趁着一个月的陪护假期,不搞点灰机说不过去,再者最近迷上双发固定翼,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作品,飞机都是白板机自己喷漆的,话说利用穿越机的分电板加电调,装机太节省空间了,而且重量很轻,基本都是小蜜蜂20A和海科35A配2306 KV2400的电机三分之一油门推重比超过一,动力非常过剩,想想十多年前装的这种机型,2212电机和30A电调,重量大了不说效率没现在的电机效率高,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楼主:
再来两张

网友:
c47,li2年轻时的机务

网友A:
配护还能得这闲,我当时忙的脚都没着地,

网友B:
不错,喷的很漂亮。请问一下字母怎么喷的呢?

网友:
穿越的电机都是按照满载满油10秒设计的?

网友C:
求白板机的链接。
另外bls的电调,电流没虚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白板机的链接。
另外bls的电调,电流没虚标么?

某宝搜索美迪科技,这是厂家,其他店铺虽然也有,但是C47貌似只有他家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护还能得这闲,我当时忙的脚都没着地,

这不老二了嘛,有经验加上娃娃比较乖,还是可以利用他睡觉时间搞一下的,我比较享受装机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喷的很漂亮。请问一下字母怎么喷的呢?

字母不是喷的,白板机带着美化贴纸的,飞机便宜不贵这才是最值得捣鼓的

网友:
C130同款飞机

网友D:
问下c130好飞吗,装机有没有啥要注意的,最近准备也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c130好飞吗,装机有没有啥要注意的,最近准备也搞一个

挺好飞的,遥控设置差速和锁差,可玩性比较高,落叶飘转得特别猛,飞机原设计是用2S电池,我是扩一下电池仓可以装3S1300-2200的电池,当然说明书也有提到,电池仓在起落架盖板内,这架飞机用穿越的电机和电调,搭配5寸3叶桨,动力实属非常非常过剩,所以飞着毫无压力,一半油门就可以垂直往天上串。

网友E:
我有剩余的4s动力,就差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剩余的4s动力,就差飞机了

飞机也不贵呀,C130有些店铺才156,但是如果你想买C130  C47 P38的话只能去美迪科技买了,毕竟是厂家我朋友用4个2204电机和一个飞塔电调,4S一样爽歪歪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挺好飞的,遥控设置差速和锁差,可玩性比较高,落叶飘转得特别猛,飞机原设计是用2S电池,我是扩一下电池 ...

我准备用双发,2205 kv2300 配3叶5寸桨,3s1500或者2200电池。电调在考虑用好盈分体还是四合一。有空麻烦多拍点内部照片,到时候装机参考下

网友F:
多发像真机好看飞姿态漂亮,螺旋桨做像真就更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准备用双发,2205 kv2300 配3叶5寸桨,3s1500或者2200电池。电调在考虑用好盈分体还是四合一。有空麻烦 ...

2205 KV2300 完全足够了,如果装双发,电调你可以选择单体电调加分电板,这样的话装起来比较轻松,如果装4发,那就用飞塔电调,延长电机线,其实我选择分电板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分电板可以给接收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发像真机好看飞姿态漂亮,螺旋桨做像真就更漂亮了

其实像真机要飞大的才舒服,这种1.2米以内的小飞机,都是利用现用设备装装玩玩了,而且小飞机要做好细节实属不易像真桨和桨罩,收放起落架等等,全部弄下来头大了

网友(2022-08-06):
大佬 能给说下怎么安装吗,我买回来好像缺缺配件 只有2个轮子,螺旋桨感觉给了2个3寸的…

网友G:
一看就懂,一学就废
请问用飞塔动力,4个电机是如何差动的?分2组?电调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看就懂,一学就废
请问用飞塔动力,4个电机是如何差动的?分2组?电调如何设置?

把飞塔的信号线引出来,左双并联油门信号,右双并联油门信号,差动在遥控上设置,可以差动也可以设置一个开关锁差,差动的同时可以与方向舵联动,锁差的话方向舵与油门不联动,可玩性还行。

网友:
不太懂穿越机,还是帮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飞塔的信号线引出来,左双并联油门信号,右双并联油门信号,差动在遥控上设置,可以差动也可以设置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