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电调掉程序返厂刷程序之后!

楼主(2022-07-04):
前一阵子飞了一电落下来换了块电池发现电机不转了,把电调返厂说是掉程序了,刷了程序之后回来装上,好了。
想请教一下各位,我现在是不是要把油门曲线恢复成默认,然后再调油门行程,定速,再重新设定曲线?
舵机,螺距那些我看正常 不影响吧?不用动吧?

网友A:
油门行程另外建一个模型参数就可以校准了,定速也要设置一遍的,其他设置看你之前有没有设置过,如果之前都是默认的就不用动了

网友B:
最好重新设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重新设一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另外建一个模型参数就可以校准了,定速也要设置一遍的,其他设置看你之前有没有设置过,如果之前都 ...

谢谢!

网友C:
你好,请问是什么品牌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是什么品牌的电调

好盈50A V3啊

网友:
油门曲线重新改成默认的斜线,然后标定最大油门,然后在定速标定,螺距不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