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越550

楼主(2022-07-04):
想买一台550当做练习机,发现这个机子很便宜,但是不知道这机器有没有什么毛病,不太敢买tg、小罗,logo又太贵,所以这个是最好的选择了??

网友A:
其实都挺好的。某G保有量还不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挺好的。某G保有量还不少吧。

tg扫齿

网友:
建议直接新越700。飞机棒,配件贼便宜。

网友:
都买个试试吧,别人说的不直观。

网友B:
可以买新越,或者亚拓550x,买xl谁买谁后悔

网友:
什么什么大师在飞什么飞机,什么什么飞机多少人都在飞。这些飞机就真的很完美了吗?

网友:
既然不贵,买了试试就知道划算不了。不好就除掉再换空机。我练习觉得很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新越,或者亚拓550x,买xl谁买谁后悔

550x不建议作为新手练习机 轴传大炸一次可能修一千多我的550x尸体已经出掉了

楼主:
这台机子是不是和logo550有很多相似之处?

网友C:
中低转速练习估计问题不大 炸鸡如果塑料壳烂了修理会很累 xl和tg都可以作为练习机 我用xl520 500起落以上了 没啥问题

网友:
xl520固定电池这方面要小心 其他实在没啥毛病 放心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低转速练习估计问题不大 炸鸡如果塑料壳烂了修理会很累 xl和tg都可以作为练习机 我用xl520 500起落以上了 ...

tg的话就怕经常扫齿,小罗的话不知为啥大家现在都开始喷了,真的很有问题吗?

网友D:
不贵先买,买完以后趁你还没去大学,我也试一下,好玩,我也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贵先买,买完以后趁你还没去大学,我也试一下,好玩,我也买一台。

楼主:
有没有用过妙的大佬来说一下使用感受?

网友:
手感挺不错的,因为旋翼头部分和LOGO差不多,所以手感就是logo550的手感。另外外观一般般,飞上天后姿态看着有点费劲,两片塑料壳封闭式结构,炸机维护比较麻烦。别的没什么缺点了。

网友:
缺点:颜值一般、严重炸鸡维修麻烦。优点:手感圆润、配件便宜、不会扫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tg的话就怕经常扫齿,小罗的话不知为啥大家现在都开始喷了,真的很有问题吗?

xl520的情况我都写了 在我这里几百起落飞下来 除了电池固定 没啥问题 放心练习吧

网友:
tg总的来说容易扫齿 虽然也有人不怎么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