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疆一代带屏控客观评价

楼主(2022-07-05):
如题,有没有人用过一代带屏控,求客观感受,主要是距离问题

想买个用于Air2S,网上有说一代带屏控比原装无屏控的图传距离短很多,想请教一下用过的人

网友:
除了续航短,其他都挺好的

网友:
距离没敢测试,续航的话满电飞完飞机的3块电池是没问题的,我是249g配置的电池。飞机买回来第3个架次就炸了,大疆把飞机和遥控器都换新了,还没走保险。还是可以的。确实有亮度问题,阳光下有个阴影可以操作最好。

网友A(2022-08-23):
这款控虽然已经是过时的产品了,但是因为它能兼容几款大疆产品,所以价格居高不下。因为我用的御2.自己很少有机会玩,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想换机,加上实在受不了阳光下手机屏幕的亮度,所以还是咬牙买了一个。遥控器还是很不错的,遥控距离没问题,3公里多信号还有3格,担心电量问题,当时没敢试更远的距离。后来找人开了FCC,最远飞了6公里信号还有3格,再远电量不够返航了。电池的续航完全没问题,轻松保够你飞3个电池。要说最大的缺点就是比较重,拿在手里挺沉的,还有处理器能力很有限,在遥控器上刷抖音比较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控虽然已经是过时的产品了,但是因为它能兼容几款大疆产品,所以价格居高不下。因为我用的御2.自己很少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