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84手抛机单发最好飞的配置是怎么样的

楼主(2022-07-05):
改了一个,买配套配件等太久了。就将就手上有的1400KV,8060桨,30A电调。结果首飞就感觉不对劲,老是往左边飞,副翼都调节了很多了(左低右高)才勉强飞平。把副翼调两边一样平则必须在右翼翼尖上加配重才勉强好飞。但是声音极小,几乎没有声音,舒服得很。
最后炸烂一个电机收场。
请问各位这是不是反扭的问题?
然后调来调去又不对了,把配种扔了一拉就朝上冲,然后失速,这是机头轻了还是升降舵舵量太大的原因?
求探讨,求解。
改得还是不成功,除了声音比冲浪者小了一大半,这个比较舒服之外。(我平时正常飞喜欢小油门半滑行寻找滞空的极限)

网友A:
我觉得1806电机5寸桨12a电调就够了

网友:
改中推,电机推力线跟机翼保持在同一水平线,啥都不用管好飞的很

网友B:
也是用的1806电机12安电调背推动力足够了,装了两架都很好飞,后来大意飞丟了一架,剩下一架炸过多次后已经不那么好飞了,飞起来后总是往右翻,微调调满也要往左打着杆才能维持水平不知何故

网友C:
配置很巧妙,电池用多大的?

网友:
我前几年也用你这个方案改过一次,确实不好飞,首飞炸的粉碎后拆设备丢垃圾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很巧妙,电池用多大的?

3S 1500mA
来自微站

网友C:
你好,可以试试把飞机的重量减轻。 800MM 翼展左右的飞机起飞重量在300克左右好飞。总的来说飞机升力来自机翼,机翼上的作用力随速度增加。

提高速度与发动机推力的速度,发动机推力的速度不是发动机的推力?这就像我们玩弹弓一样,手的力相对小石子很大但这个力的速度比皮筋弹力的速度小很多。
你用的8045 的桨 和2212电机产生的力很大但这个拉力的速度不够快。整机的飞行速度不够快,机翼上的作用力不够大(相对你现在飞机起飞重量)。

依据上述分析,给出建议。
1, 减轻飞机重量,尾部舵机前置或减重是关键点。
2, 使用KV 更高的电机,用更小桨;来提高动力的速度。

期待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可以试试把飞机的重量减轻。 800MM 翼展左右的飞机起飞重量在300克左右好飞。总的来说飞机升力来自 ...

有道理。明天把这个电机换成2450KV+6寸桨叶(冲浪者的配置)试一下。
来自微站

网友D:
我玩过这机 也是从1400kv 8060开始 难飞的一逼 反扭极大 然后换了2450kv 换的6寸 反扭也很大 最后把6寸换成5寸3叶 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玩过这机 也是从1400kv 8060开始 难飞的一逼 反扭极大 然后换了2450kv 换的6寸 反扭也很大 最后把6寸换成 ...

这个方法很棒,楼主一定要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明天把这个电机换成2450KV+6寸桨叶(冲浪者的配置)试一下。

如果我来改这机器,我会用2204 --2208 KV 2300-2700的电机,为了重心能平衡将机尾的重量严格控制,这有那些优点请楼主自己体会。桨用六寸,穿越机的平头桨就很好用拉力大耐槽。桨的反扭可用改变拉力线来改善。若是还是改善不好就可以用5寸多叶桨,这种桨保证退力的同时反扭通常会减小。航空器减重是永远不变的主题;3S 1500 的电池有些重 800翼展的飞机我喜欢用2S 800的电池飞。最后舵面大小也会对飞机性能有影响,实验刚开始可以用大些面积的舵。

祝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用的1806电机12安电调背推动力足够了,装了两架都很好飞,后来大意飞丟了一架,剩下一架炸过多次后已经 ...

就是不知何故。我这个老往左边侧。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玩过这机 也是从1400kv 8060开始 难飞的一逼 反扭极大 然后换了2450kv 换的6寸 反扭也很大 最后把6寸换成 ...

记录一下。5寸三叶桨。OK。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来改这机器,我会用2204 --2208 KV 2300-2700的电机,为了重心能平衡将机尾的重量严格控制,这有那 ...

舵确实开小了。再买几个来改。反复实验。我不是很喜欢双发,就喜欢单发。
来自微站

网友D:
这架丛林机就是用84cm的手抛机机翼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架丛林机就是用84cm的手抛机机翼改的

好飞吗?重吗?拉力线需要调节吗?看起来是6寸桨,噪音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飞吗?重吗?拉力线需要调节吗?看起来是6寸桨,噪音怎么样?

没什么噪音,6寸还是有反扭,改了5寸3叶就ok了,拉力线往下点就行。慢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