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有人做过单管自激,双管自激或者焦耳小偷吗?我做的都不起振

楼主(2022-07-05):
有人做过单管自激,双管自激或者焦耳小偷吗?我做的都不起振,和三极管选型有关吗?
我手上有tip41c, tip35c, 2n3055, 2sc3320, 75nf75,这些都不行吗?还有我不是拿来电鱼的,也不是做非法勾当的。
只是在斗音上看到用交流电不用电调来驱动电机,想实验一下而已。谢谢各位关注。

网友A:
要不试试8050、9014、2N55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试试8050、9014、2N5551

有没有大功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功率的?

大功率的三极管我没怎么用过,大功率习惯用MOS管,比如IRF540,但是没用MOS管做过大功率的自激。
要不把你的电路图、实物图弄上来帮你瞧瞧?

楼主:
看看呗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的三极管我没怎么用过,大功率习惯用MOS管,比如IRF540,但是没用MOS管做过大功率的自激。
要不把 ...

来自微站

网友:
不用电调驱动无刷电机要三相啊,自激搞不出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来了。。。。。。。

这些图从原理上讲都没问题,双管的我曾做过调频发射,单管的做过用一节电池点亮LED、也做过特斯拉线圈隔空点亮灯管。
所以,你的“不起振”是否用示波器看过波形?三极管是否发热?
最好是上实物照片,看三极管引脚是否弄错、绕组同名端是否弄错(只要按图中抽头引出接电源应该没问题,若是单独绕两个绕组就容易搞错)。
或者先用我说的那些小功率管子试一下,能振荡再换大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图从原理上讲都没问题,双管的我曾做过调频发射,单管的做过用一节电池点亮LED、也做过特斯拉线圈隔 ...

单管的那个我用的是3.7V锂电,不是 1.5V的电池。三极管这端的线圈不是10:20而是40:80
结果三极管是发热,但是不起振。没有电压。一定得按照图纸严格要求吗?还有就是双管那图没标匝数,咋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管的那个我用的是3.7V锂电,不是 1.5V的电池。三极管这端的线圈不是10:20而是40:80
结果三极管是发 ...

如果你是两个单独的绕组,可以试一下将其中一个绕组反着接。
发热也有可能是因为基极电阻太小,改大些试试。
双管那个,只要抽头大致在正中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两个单独的绕组,可以试一下将其中一个绕组反着接。
发热也有可能是因为基极电阻太小,改大些试 ...

好的,谢谢,有空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两个单独的绕组,可以试一下将其中一个绕组反着接。
发热也有可能是因为基极电阻太小,改大些试 ...

刚才试了,还是有问题。图中红线圈的地方没有电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两个单独的绕组,可以试一下将其中一个绕组反着接。
发热也有可能是因为基极电阻太小,改大些试 ...

不知道有没有交流的电压电流。反正用数字万用表测得的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两个单独的绕组,可以试一下将其中一个绕组反着接。
发热也有可能是因为基极电阻太小,改大些试 ...

测量不到电压电流的原因我已找到了。是因为三极管的震荡频率高于万用表,所以测出来的是0
我现在用整流桥堆可以在输出端把交流变成直流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我的输入电池是3.7v,变压输出却只有0.9V
不知道何解了?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量不到电压电流的原因我已找到了。是因为三极管的震荡频率高于万用表,所以测出来的是0
我现在用整流 ...

可减小限流电阻或在电阻上并联一个小电容。
整流二极管得用快恢复的,如UF4007。
若要想做好电路,还是得上示波器,正点原子的DS100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减小限流电阻或在电阻上并联一个小电容。
整流二极管得用快恢复的,如UF4007。
若要想做好电路,还是 ...

兄台,请问一下,我这样做的升压电路,不升压反而降压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台,请问一下,我这样做的升压电路,不升压反而降压是怎么回事呢?

振荡幅度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荡幅度不够大

请问,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解决呢?

比如:把电阻换成可调电阻,一边调节一边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把电阻换成可调电阻,一边调节一边看波形。

我想也许和我的变压器做法有关,我不是硅钢也不是铁氧体。用的是两只螺杆绕上线圈然后并排粘一起。可能是导磁率太低。另外我没有示波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也许和我的变压器做法有关,我不是硅钢也不是铁氧体。用的是两只螺杆绕上线圈然后并排粘一起。可能是 ...

这影响应该挺大的,把线圈当作电磁炉,螺杆当作铁锅,能量就有很大部分被铁锅吸收掉了。

建议用铁氧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影响应该挺大的,把线圈当作电磁炉,螺杆当作铁锅,能量就有很大部分被铁锅吸收掉了。

建议用铁氧体 ...

换了铁氧体果然电压上去了。我用的是手机充电器上面的变压器,拆下来自己重绕线。
自己绕初级6匝,次级20匝,1.5V升压后接了整流桥,可以测到电压是9V多。直接用万用表测交流是测不出的。
因为是高频电流,超过了万用表的量程,必须转直流。
另外想问下兄台,有没有什么无刷电机可以用高频电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铁氧体果然电压上去了。我用的是手机充电器上面的变压器,拆下来自己重绕线。
自己绕初级6匝,次级2 ...

电机我不太了解,也许220V的电风扇可以,只是不知这个频率是不是高了些,可能需要减小移相电容。
似乎曾经看到有人做这种类似电路,空心绕组,中间放一个钢珠,能让钢珠旋转。
你可以这样试一下:让两个绕组做大些,并注意加一点角度,形成旋转磁场,然后中间放个钢珠看能否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我不太了解,也许220V的电风扇可以,只是不知这个频率是不是高了些,可能需要减小移相电容 ...

好难啊。

网友B:
电感的同异名端没接错吧?也可以试着调节限流电阻的值,小一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的同异名端没接错吧?也可以试着调节限流电阻的值,小一点看看

百度了一下,据说并联一个电容就可以降频,但是要接在初级呢,还是接在次级呢?有没有人指点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百度了一下,据说并联一个电容就可以降频,但是要接在初级呢,还是接在次级呢?有没有人指点一下?

我感觉问题不在这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问题不在这儿

你要高压还不如ZVS,损耗最小,效率最高,买个板子也才2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