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日志显示的问题

楼主(2022-07-05):
        本人的遥控是地平线的dx9,接收机用的是地平线原厂8020t,飞了上百个起落,没啥问题,锁尾也是一根棍,但是我打开k8的日志,显示一堆问题,而且并且每个起落都有这个RC Input of Channel 2 out of Range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失控,我控有rssi回传,基本上丢包都很少,从来没有触发过失控(触发了会有报警,遥控也有日志显示),接收机跟k8的行程校准我也做了,确保每个通道打到满k8上都是显示100的行程,广大魔友分析分析这个情况?还有没有人跟我遇到一样的情况?

网友A:
根据说明,K8只识别800μs-2200μs的指令,你2通道的值超出了这个范围,超范围的信号被忽略了。
你遥控器的2通道调过通道行程吗?最高点或者最低点的行程调大了,打杆到头就有这个警告信息。
没调过的话,是不是你遥控器所有通道的默认行程都超过了800-2200,这样的话你需要把通道行程调小。
你正常悬停时不会有这个警告,飞3D打杆到头的时候就触发警告了。

网友B:
发标准还是旗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标准还是旗舰

在缓缓,不是说富斯即将又出新旗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说明,K8只识别800μs-2200μs的指令,你2通道的值超出了这个范围,超范围的信号被忽略了。
你遥控器 ...

看说明的确是这个原因,但是我行程也校准了,保证了摇杆用力打到头在k8上显示是在100以下的

网友A:
PWM信号值标准是1000-2000,正负200。你这里就是800-2200,出现超范围的值有的设备就会人为是失控了。
具体如何查看每个通道的信号值,我知道用F3系列飞控的接收机界面,和Pix飞控的信号调整界面两种方法。
如果你有更合适的方法,能查看一下具体值最好,陀螺仪里的100是百分比,不是具体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信号值标准是1000-2000,正负200。你这里就是800-2200,出现超范围的值有的设备就会人为是失控了。
具 ...

那如果我还是弹出这个警告,我是否可以降低各个通道的行程,把k8里面的行程全部统一降低到90%是否可行?

网友A:
可以试一下,先调遥控器的行程,futaba是End point,你这个情况高低值都调到100%以下,直到不再出现警告信息,然后再在K8里边校正遥控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一下,先调遥控器的行程,futaba是End point,你这个情况高低值都调到100%以下,直到不再出现警告信 ...

我也是这样的想法,我降低了遥控各个通道的行程,把所有通道降低到k8里面显示成90,然后我的调节循环螺距到8度,总螺距12.5度,飞几个起落看看是否还会出现这个报警,降低了行程,主要问题就是怕会不会影响k8的修正行程,反正操控的行程应该是不会影响,毕竟我把螺距都放大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