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blin SAB RAW700E 主轴要肿么换

楼主(2022-07-06):
这台机 一直没有大炸

有一次 失电 自旋降; 有一次 尾巴 球头扣 脱落 自旋降 有点砍大桨。

现在是主轴 转动有虚位 想换主轴

发现主轴和齿轮箱一体的 说明书里没有齿轮箱内部的图纸,没找到 如何拆齿轮箱

如何换主轴?

看样子,肯定要拆齿轮箱了,是不是还要补点润滑油?

谢谢!

网友:
齿轮箱不用拆,把序列号名牌拧下来,转一下就可以看大固定主轴的螺丝了。拧松那一颗就可以拿下主轴了。

PS:原厂主轴用的绿色的胶,异常的结实。

网友A:
三月份Sαb700BTS最后一飞,倒飞悬停大桨夹拉杆球头脱落炸机直接导致退魔,虽然只是炸掉了大桨和球头还有舵机摇臂,总感觉有一天要炸到自己

楼主:
多谢多谢!@biomac@mymt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月份Sαb700BTS最后一飞,倒飞悬停大桨夹拉杆球头脱落炸机直接导致退魔,虽然只是炸掉了大桨和球头还有舵 ...

这是装机问题 还是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月份Sαb700BTS最后一飞,倒飞悬停大桨夹拉杆球头脱落炸机直接导致退魔,虽然只是炸掉了大桨和球头还有舵 ...

你这退的也太快了吧,去年还热火朝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装机问题 还是质量问题

螺丝胶打的不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sab飞机这里必须要小心,我也发现过两次这里出问题,然后就往死整

螺丝胶要多打一些吗?

网友:
没表述清楚,是球头扣断了,不是球头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螺丝胶打的不够多

入模几天了  在这装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入模几天了  在这装大佬

入魔八个月,会倒飞悬停,侧钟摆。时间不长但已摸清航模圈水深浅,感受到温度冷暖。我的观点如有不对,请指点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