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以有,自制防盗门金属防撬内窥镜

楼主(2022-07-08):
这个可以有,自制防盗门金属防撬内窥镜

       对门邻居夫妻出门都忘带钥匙,回家望着厚厚的防盗门一脸苦逼,请来的开锁师傅直接撬掉了门上的塑料猫眼,露出来个水杯大的通孔(原配内窥镜带门铃),用个长钩子申进去勾住把手往上一提,就把门打开了,夫妻俩一下惊掉了下巴,“卧槽!卧......槽!看似这么厚重的防盗门,竟然还有个这么大的安全漏洞......”,夫妻心一横,网上买了个上百元的金属猫眼,把门锁也换成了带人脸识别的指纹锁,还热心的提醒我家最好也换成金属防撬盗的猫眼。也提醒大家,如果是家里这种带有大通孔塑料内窥镜的门,存在安全隐患,内窥镜需要换掉,这个可以有~
      防盗门看起来质量也不差,厚达6cm,重量也不轻,带有上下和左右锁舌,我家早几年就换成了大牌的指纹锁,说实话指纹锁实在太方便,从此告别门钥匙真是不拆不知道,拆开的内窥镜竟然全是塑料,在外面用起子就能轻易的破坏掉,露出个水杯大的安装孔,实在不安全。查找网上的防撬金属内窥镜,有的是锌合金、有的含有塑料、材料薄、强度也不高价格还贵,自己有条件何不自己做一个真材实料即安全又漂亮的内窥镜,一劳永逸?
塑料玩意,毫无强度可言
撬掉后有47mm直径通孔,安全漏洞啊
这么个塑料镜
       有机器就是好,手头有现成的铝合金厚壁管,用车床按门洞尺寸加工成管套,用雕刻机将6MM铝排切割出2片面板,砂带机一通精磨,虎钳压入面板与管套做过盈配合,中间孔14mm用来安装网购来的纯铜内窥镜,这真正的防撬盗的铝合金内窥镜套就完成了。
铝合金管套、面板和丝扣
用雕刻机切割6mm铝合金面板
内侧
用虎钳压入,过盈配合
铝合金管套、丝扣与面板
管套内侧丝扣
PDD购买的14mm黄铜内窥镜
14mm黄铜内窥镜

组装成一体化,超结实
内有防尘盖
与原装的塑料货对比
丝口适当点一些胶水,紧固,门内效果
安装后的效果,这下安全了,叫盗贼无从下手
自制强磁铝合金棒,清除铁屑,家用机床必备,谁用谁知道!
前不久,花了近2个月时间,利用废旧材料做了台(1200x50)砂带机,比砂轮机方便多了

网友A:
強磁铝合金棒,清除铁屑能介绍一下怎么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強磁铝合金棒,清除铁屑能介绍一下怎么用吗。

铝管内有一组可上下抽动的强磁铁组,吸住铁屑后向上抽起,铝管外有个挡圈,铁屑就自然掉了,原理很简单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铝管内有一组可上下抽动的强磁铁组,吸住铁屑后向上抽起,铝管外有个挡圈,铁屑就自然掉了,原理 ...

打气筒改的吧,看着像

网友:
手电钻轻轻一钻,你就搞了一个寂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气筒改的吧,看着像

不是,用马桶刷的铝合金手柄做最合适,直径15~20mm,一头是不通的

网友:
这猫眼可别按错方向了

网友C:
这下忘带钥匙,开锁的也沉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下忘带钥匙,开锁的也沉默了。

我门上用的是指纹锁,从此告别门钥匙~

网友:
电子锁傻了,你们都沉默了

网友D:
塑料的就挖掉,象楼主这样的金属的就在外面用个大钳子夹住大力扭下来。
因此,这种门镜要防拆,一个铝的是不行的,二 是这种用内外螺丝安装的也是不行的,你安装时是扭的里面的螺丝环,他可以在门外直接扭镜子的圆柱体的。
所以要防拆的话,只有采取 这个门镜在外面是不能转动的结构才行。或者是像门锁芯的安装一样,不是整体旋转的,而是用的两个螺丝在里面拉住的方式,这种方式你在外面即使大力扭转,也不会把安装螺丝松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塑料的就挖掉,象楼主这样的金属的就在外面用个大钳子夹住大力扭下来。
因此,这种门镜要防拆,一个铝的是 ...

装内螺时点上胶后内螺母是不会滑脱的,当然要暴力破坏性拆门动静会很大,这种概率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塑料的就挖掉,象楼主这样的金属的就在外面用个大钳子夹住大力扭下来。
因此,这种门镜要防拆,一个铝的是 ...

主要是这类塑料内窥镜去掉后,门洞有45mm,极不安全

网友:
还是搞智能可视门铃吧。

网友(2022-08-23):
我经常车铝合金,用磁铁没法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