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飞控,inav固件,电压总是识别不了,3s只能显示0.9v左右

楼主(2022-07-09):
如题,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如何供电的?拍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供电的?拍照片看看

gnd和vbat接的分电板,万用表测量电压正常,18年买的飞控,焊了插针当时想装固定翼,没装起来,最近装了个四轴,起飞没问题,就是osd跟地面站电压显示不正确

网友B:
调节电压比例,采样比例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节电压比例,采样比例不对

调过,调到合适的3s电压,但不接电池连上电脑都显示10v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过,调到合适的3s电压,但不接电池连上电脑都显示10v

这个或许是软件的原因,属于正常; 只要接电池正常就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或许是软件的原因,属于正常; 只要接电池正常就没问题。

换固件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固件试试吧

能推荐个稳定的固件版本吗,这两天头疼gps搜不到星,也想换个固件试试

网友:
怀疑是你飞控的供电出问题了,没电压一样飞,算好飞行时间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个稳定的固件版本吗,这两天头疼gps搜不到星,也想换个固件试试

加个微信我看看吧,1159562439

网友:
我的飞机出现过3次上电几分钟不起飞一个电机突然高速启动飞机侧翻的情况;有两次擦破了手上的皮肤;改BF 固件后重来就没这种情况。 请问各位有没遇到这问题?

网友D:
你可以刷最新版本的BF固件,然后接电池,通过调参软件观察电压检测是否正确,如果正确,说明硬件没有问题,然后再刷回INAV。如果也不正确,说明飞控硬件本身有问题,大概率是电压检测部分的分压电阻问题,有能力的话,换两个电阻就可以了。没有能力的话,就不必管它,通过其它方式估计电量消耗情况使用就行了,或者使用自带电压检测的摄像头观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刷最新版本的BF固件,然后接电池,通过调参软件观察电压检测是否正确,如果正确,说明硬件没有问题, ...

果然是inav的问题,刷了BF电压就正常了

楼主:
刷了inav5.0,也ok

网友:
解决就行。实际上飞控不复杂,问题无非就是硬件和固件问题,通过替换法可以很快定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