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天地飞sbus接收机发热

楼主(2022-07-09):
去年2月份买的天地飞SBUS接收机,准备FPV的,结果还在调试阶段就挂了,给的RD201W说明书上电压是4.8-12.6V,我接的11.5V的电压后就发热很严重,改成5V的也是发热很严重,前面几分钟还能正常接收,后面发热实在太严重了,舵机就开始抖动,拆开后用手摸下那个地方发热,感觉整体都很烫,不知道那个地方出问题了,请教下各位高手,这种问题怎么解决,问了下咸鱼上维修要40,准备自己折腾下。
说明书上是支撑到12.6V的,为啥11.5V就挂了。

网友:
这能11V供电?  5V了不起了

网友A:
一般电源用的线性降压芯片,可能是LDO,丝印是V1R1那个,看不太清,这种工作压差不能太大的,因为芯片要发热消耗多余功率的,估计是耐压到12.6V,但是不能长时间工作吧。目前的现象,好像就是供电的问题,看看器件手册,选芯片换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源用的线性降压芯片,可能是LDO,丝印是V1R1那个,看不太清,这种工作压差不能太大的,因为芯片要发 ...

好的,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B:
这个接收机我买了10多个了,我都是用7.4V供电,飞油直和电直都这样,老的450直机电调的bec只有5.2V也一样用,没出过问题,估计楼主一开始怼3S电池怼出问题来了,说实话我直接怼过2S电池,只不过是带着陀螺仪和舵机一起调参,也没出过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收机我买了10多个了,我都是用7.4V供电,飞油直和电直都这样,老的450直机电调的bec只有5.2V也一样用 ...

刚开始用2s试了下fm30转发,试了10来分钟没有问题,第二天直接上3s就不行了。说明书上说是最高12.4,也没在意,结果挂了。

网友C:
估计电源稳压芯片挂了(内部有短路),貌似三端稳压管之类的,换个估计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电源稳压芯片挂了(内部有短路),貌似三端稳压管之类的,换个估计就OK

好的,谢谢,我再查查。

网友D: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降压到5V,还能继续用,我开始也是按说明书接3S电池,用不了多久就开始出问题,指示灯不亮,发热严重。以为坏掉了,于是换了新的,接上5V降压模块,但是过几日再试坏掉的,接上5V降压模块后又能正常工作。只是3S是再也点不亮了。我做的东西里面用几个这个接收机,都是这样的情况。你这个都抖舵了估计麻烦了。

网友E:
最简单的是串联一个合适的1W稳压二极管供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降压到5V,还能继续用,我开始也是按说明书接3S电池,用不了多久就开始出问题,指 ...

我有仔细查了查,是上面的降压模块坏了,5.5V降到3.3v的,这个模块标称最高电压是12.6V,应该是这个模块不过关,也就是设计有缺陷或说明书有缺陷,糟糕的是已经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的是串联一个合适的1W稳压二极管供电就可以了

算了,准备返厂维修,不折腾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仔细查了查,是上面的降压模块坏了,5.5V降到3.3v的,这个模块标称最高电压是12.6V,应该是这个模块 ...

停产也许与这个问题有关系。我这几天发现出过问题的这些接收机虽然在5V下又可以工作,但是工作时间长了会出现无法正常工作的状况,表现为蓝灯越来越暗,然后开始闪烁,并无法接收信号。断电重启又能短暂恢复,还是要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停产也许与这个问题有关系。我这几天发现出过问题的这些接收机虽然在5V下又可以工作,但是工作时间长了会 ...

可能吧,折腾不好了,准备返厂维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