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轴小飞棒开源了

楼主(2022-07-09):
近几年比较流行共轴布局类的无人机,我跟风制作了一款mini型的共轴无人机。
内部结构由本人自主设计,参考直升机原理,目前调试完可稳定飞行。

这是飞行视频链接 【共轴小飞棒室内飞行-哔哩哔哩】 https://b23.tv/N5ROUTc

共轴小飞棒直径40mm,高度170mm,应该是最细的共轴无人机了。
相比较于电机带齿轮的结构,共轴小飞棒采用电机直驱方式,结构更为简单。
俩电机布置在上层,是空心轴电机,两个电机夹层中安置电调,上下层连接用电线穿过中心轴。下层布置 十字盘、飞控、电池
该十字盘工作原理与直升机十字盘一致,但是结构完全不同。传统直升机中轴与桨毂一起转动,而共轴小飞棒的中轴是不动的,
所以十字盘内球头结构与外盘连接在一起,而内盘与桨毂连接转动。轴承并未与球头布置在同一水平面,而是在底部,如此大大减小了十字盘的直径。
下层机架有卡扣盖板,可以随时打开,查看舵机位置和连接飞控USB口,方便调试。
飞控采用CC3Dmini,因为年代久远,并不支持光流定点、GPS导航、定高等功能。
下面网盘链接,有共轴小飞棒所有资料,包括图纸、Bom、CC3D配置文件等,感兴趣的朋友可直接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nyc7p6xIMhA8aWxhIo2gg?pwd=ab6d
提取码:ab6d

共轴小飞棒目前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1.飞控年代久远,不具备导航等功能,只适合室内耍耍。
2.未设计图传摄像的支架。
3.航向的PID不够完美,实飞会左右摇晃震荡。
4.续航不给力,1000mah电池才飞13分钟,不知是桨叶效率低,还是电池能量密度低,或是电机KV值(1500KV)不合适。别人家共轴能做到1个小时哦。

以上问题,望开源后借助模友大佬的手解决,方便OK就告我一声。
该项目我断断续续做了一年,为了机身小型化花费了很多心思,最开始设计的直径是34mm,好多元器件超出了外壳范围,才改成了40mm。
开源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广共轴无人机,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共轴无人机会成为航拍、军用无人机的主流。

网友:
感谢分享,先保存了

网友:
这个必须要赞一下

网友A:
楼主的设计不错哎!十字盘也是3D打印的?

网友B:
你好,对于你的项目非常感兴趣,查了一天的资料,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飞控没找到,想问下CC3D的飞控如何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设计不错哎!十字盘也是3D打印的?

除了金属件和球头拉杆,其他金属件都是打印的,文件包里有详细B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对于你的项目非常感兴趣,查了一天的资料,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飞控没找到,想问下CC3D的飞控如何选择

低配用CC3Dmini,高配可以用cc3d revo mini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金属件和球头拉杆,其他金属件都是打印的,文件包里有详细BOM

这个看起来是用下层桨调姿态,上层桨平衡反扭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起来是用下层桨调姿态,上层桨平衡反扭的吧?

是的,跟共轴直升机原理一样,只是外形和部件布局有区别

网友C:
桨叶问题比较大,效率低也是续航短的原因之一。买dalprop的折叠桨,来的时候是散件,直接使用桨叶即可。kv低用大点的桨7寸目测可以

网友D:
飞控可以用inav,自己写一下混控,应该也能飞行,还可以实现返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叶问题比较大,效率低也是续航短的原因之一。买dalprop的折叠桨,来的时候是散件,直接使用桨叶即可。kv ...

改天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可以用inav,自己写一下混控,应该也能飞行,还可以实现返航功能

INVA是不是要改代码?对我这种只会arduino的来说太复杂了。好像用bf的固件不需要改代码,用命令行修改姿态控制和输出分配的关系即可

网友B:
准备买物料开造了,但是改电机这方面实在没什么经验,能分享下吗。主要是买什么线径和怎么缠绕,谢谢。

网友:
电机怎么突然就下架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INVA是不是要改代码?对我这种只会arduino的来说太复杂了。好像用bf的固件不需要改代码,用命令行修改姿 ...

不用改代码,有个混控的界面,自己编辑就可以,我用inav飞直升机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准备买物料开造了,但是改电机这方面实在没什么经验,能分享下吗。主要是买什么线径和怎么缠绕,谢谢。

目测不用改造到自己绕线的程度,买成品电机,最多自己打磨一下壳体,就先用着呗

网友:
成品电机买哪种哪

网友E:
赞啊,可以搞个放大的

网友:
感觉,可操作性极强。

网友B:
空心管需要定制
空心球头定制太贵了,准备先拿打印件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不用改造到自己绕线的程度,买成品电机,最多自己打磨一下壳体,就先用着呗

我买的2204云台电机,转速太低,所以要绕线改一下KV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改代码,有个混控的界面,自己编辑就可以,我用inav飞直升机都可以

期待有人把这款共轴无人机做出来,把飞控也升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啊,可以搞个放大的

可以等比例放大,但是我这个项目初期目的是便携,尺寸做的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心管需要定制
空心球头定制太贵了,准备先拿打印件顶一下

空心球头不用定制,买下面链接6.7mm的铜珠,自己把中心控扩大到3.8mm
【淘宝】https://m.tb.cn/h.fxW4AcG?tk=QlBe2qFyXVk「DIY黄铜圆珠隔珠2.5/3mm纯铜光面铜珠014远香DIY饰品配件铜球散珠」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备买物料开造了,但是改电机这方面实在没什么经验,能分享下吗。主要是买什么线径和怎么缠绕,谢谢。

电机缠绕方式网上有很多教程,我这个每一级用2根0.2的漆包线缠绕21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等比例放大,但是我这个项目初期目的是便携,尺寸做的比较小

恩恩,便携很好,飞棍也要,总之我全部都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缠绕方式网上有很多教程,我这个每一级用2根0.2的漆包线缠绕21匝

谢谢你的耐心回答,我这几天正在打打印件

网友F:
上下电路怎么走?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上下电路怎么走?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上电机和下电机的电调,都在电机壳内,然后电源线信号线走钢管到飞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上电机和下电机的电调,都在电机壳内,然后电源线信号线走钢管到飞控。

3.8的钢管,去掉壁厚0.4(0.2*2),理论上有3.4的空间放4根线,28AWG的线应该可以,信号线可以细点加屏蔽纸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的钢管,去掉壁厚0.4(0.2*2),理论上有3.4的空间放4根线,28AWG的线应该可以,信号线可以细点加屏蔽 ...

是的

网友:
牛啊,大神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