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卡盘怎么拆?

楼主(2022-07-09):
这个车床卡盘如何拆下来?A同卡盘一样的方,可以逆时针转约一圈,就转不动了,B螺丝是M8内六角,旋出后里面有个弹簧好像顶了个小管。卡盘轴径一共是3个内方螺丝(拧不下来不知道是不是螺丝)3个M8内六角,都拧松后,反正转卡盘、都没反应。那位朋友知道如何拆,给讲讲。

网友A:
A松到底,B 完全退出后,主轴里插根棒子防砸,轻敲卡盘往尾座方向拔就完了,这叫快换卡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松到底,B 完全退出后,主轴里插根棒子防砸,轻敲卡盘往尾座方向拔就完了,这叫快换卡盘

车床机床主轴D型凸轮锁紧连接盘螺丝三爪卡盘法兰盘d型拉杆螺钉   淘宝搜这个你就明白了,半圆槽相互卡住

网友:
B可以不退,它是固定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松到底,B 完全退出后,主轴里插根棒子防砸,轻敲卡盘往尾座方向拔就完了,这叫快换卡盘

谢谢,在你的指导下,搞下来了。

主轴内锥锈蚀,如何修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在你的指导下,搞下来了。

wb4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在你的指导下,搞下来了。

手工或电钻夹钢丝刷除锈,
没啥特殊用途,金相砂纸打光,涂油防锈即可

要自己修的话,车2个铸铁莫氏研磨棒研磨,粗磨、细磨。

有条件就拆了去磨床上重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或电钻夹钢丝刷除锈,
没啥特殊用途,金相砂纸打光,涂油防锈即可

谢谢,我先按你讲的搞一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