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30尾马达不转了

楼主(2022-07-12):
问问哪个是尾马达的mos管?

网友A:
应该是8脚的那个sop-8封装,双MOS同时驱动尾电机和主电机。

网友:
这不正好  改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8脚的那个sop-8封装,双MOS同时驱动尾电机和主电机。

谢谢,是这个8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这个8脚的

硬件方案见多了,其实发现都差不多。

网友:
尾电机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