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想问一下手抛伞翼机的问题?

楼主(2022-07-12):
想问一下手抛伞翼机的问题?
我做了一个,但是有个很奇帕的问题。
普通抛出去会一头栽在地上。
但是把底面朝上,也就是倒飞,一点问题都没有。
反而很好飞。
不知道做成动力的伞翼是不是也要一样的方式?
不知道大家有这种情况吗?请各位朋友指点。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重心位置问题。假如纵梁长度和斜梁长度一样,粗略的重心范围大概在纵梁45%处,记不太清楚了,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前后调整一下重心位置直至合理

网友:
伞翼要有迎角才能产生升力

网友A:
伞翼龙骨与拉力线要有5-6度的迎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伞翼龙骨与拉力线要有5-6度的迎角

手抛的也一样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抛的也一样的么?

手抛也一样的

网友:
手抛是重力的水平分力在拉着伞翼向前飞

网友B:
正反的重心是不一样的,我也做过但没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反的重心是不一样的,我也做过但没飞起来

去找找 <<伞翼机及其性能估算>> 这本书,我是按里面的资料做的。里面说重心在45%处,
但是实际确是反着更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