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翼展790mm,重量不到60g,木质遥控套材制作

楼主(2022-07-13):
这是一款非常少见的航模产品,木质和碳纤维的套材,可选配电机舵机、集成控制板、电池充电器。这架飞机的制作难度不大,结构简单,外观精致,非常适合自己动手制作,体验木质飞机的乐趣。品牌:@ClearSky自由飞模型机型:MINIBIRDMAN电池:1S 400mAh昊子使用的遥控器:Frsky X18接收机:Frsky M+

网友:
真不错的小飞机,现在飞行场地几乎找不到了这个小机随便找个空地过过瘾也不错。

网友:
今天好像在快手还是抖音看到过这个,舵面控制是拉线

网友:
向左、向右转模型反应不同的原因是:陀螺运动的“进动”效应引起的,左转时,螺旋桨轴是向上的,给模型抬头力矩,向右转时,就是大右舵时,相当于给螺旋桨轴一个向右的力,这个旋转的“陀螺”的反应是向下。单螺旋桨的模型,都有这个效应,这个模型的螺旋桨的质量相对于整机而言比较大,进动效应比较明显。

网友:
几通道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