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做微型蠕动泵——用500RPM减速电机时每分钟30毫升

楼主(2022-07-14):
看大家玩潜艇觉得很有意思,也想试试,又不想做得太大,于是先做个微型蠕动泵,准备做个带水囊的,用蠕动泵就不用电磁阀了。

材料:N10减速电机1个,6V转速约50RPM;内径8mm,外径12mm的微型轴承2个;内径8mm,外径14mm的微型轴承1个;内径2mm,外径3mm的硅胶管一段
自制零件:3D打印泵壳1个;3D打印偏心轴1个。

两个小轴承通过偏心轴用来压硅胶管,通过正反转达到抽水排水。大轴承是作为支撑用保证主轴不受偏心轮影响摇摆。完成后见下图

外形可以放进内径为24mm的管子,长度约40mm,重量 约20克左右。

粗略测试一下,工作可靠,但因为转速太低,2S锂电下,每分钟抽水5.5毫升,实在太慢了。

准备购置转速为500~1000RPM的减速电机再试一下,每分钟50毫升的话,做个小潜艇应该差不多够用了。

网友:
太精巧了

楼主:
转速500RPM的减速电机到手了,迫不及待地装配了一个,测试了一下,2S锂电直驱之下流量大约每分钟30毫升。应该可以玩一下了。
看来可以用粗一点的硅胶管再试一次。

网友A(2022-10-21):
我正在搞微型潜艇,但是缺蠕动泵。您有成品出售么,不然我只能某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搞微型潜艇,但是缺蠕动泵。您有成品出售么,不然我只能某宝了

只是做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