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教一下!

楼主(2022-07-15):
  我是一个六年级的学生,明年要去上初中了。在暑假里,我想飞油动直升机,请问各位大神可以给我推荐一些可以到手飞的油动直升机吗?

网友A:
一口吃不成胖子,看了你的几个帖子我敢打赌你连模拟器都没摸过。玩航模需要持续不断的金钱投入,平时需要大量时间练习和维护保养器械。练习就会损耗,损耗就会花钱,不是说你有个几千几万零花钱买一架飞机玩就够了,这类似科技树需要从模拟器到初级机然后到高级机这个过程。我建议你先买个模拟器,决定自己喜欢哪种飞行风格,然后从电动开始入门,如果你家里真土豪的话当我没说,你可以直接买油机

网友:
先把基础,理论知识学好,不然到手了你也飞不起来

网友:
模拟器多练练,再买油机练习

网友:
到手费的只有玩具

网友:
第一步:模拟器里练到4面悬停一块电池不炸鸡,完成后
第二步:买个6通小电直练到4面悬停一块电池不炸鸡,完成后
第三步:买大品牌比如亚拓的成套油直。
请一步一步来。前一步没实现别开始后一步。

网友:
装机都是个问题,坚持下去才是真爱

网友:
高中时,我觉得我上大学可以自己制造涡喷发动机,结果可想而知,想到和实现之间需要许多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口吃不成胖子,看了你的几个帖子我敢打赌你连模拟器都没摸过。玩航模需要持续不断的金钱投入,平时需要大 ...

    您说的对啊,但是模拟器叫什么名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啊,但是模拟器叫什么名字呢?

淘宝航模模拟器

网友:
买一架空机装起来看,然后努力练习模拟器就好了这样有动力,就算你全装好也飞不起来,秒炸然后你就退模了!

网友:
可以先入手一个911之类的耐摔的小直机培养兴趣,找下感觉,想飞了,再买450,飞好了,再买500或600油动电动都行,慢慢折腾

网友:
有,可以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