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一吨的C0630B

楼主(2022-07-15):
品相好的0630太难找了,挑了几个月最后买了这台小厂出的
关键太重了  整个底座都是铸铁,接近1000多斤床身也就500斤
尾座锈死 导轨轻微拉伤,修了一天清理干净尾座和十字拖板
这台唯一的优点就是通孔大,50mm  和自带冷却液水
最后那张图黑色扳手是干啥用的?水泵开关还是第二个光杠控制器?泵了

网友A:
这底座可是够重的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底座可是够重的了

是啊 比一般6132底座都重

网友B:
最后图的手柄是开关呀,正转 反转 停

网友C:
离合器,控制主轴正反转停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图的手柄是开关呀,正转 反转 停

靠什么控制,我要改变频器会不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离合器,控制主轴正反转停车

靠什么控制,我要改变频器会不会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靠什么控制,我要改变频器会不会影响

那就是个切换开关,你改变频器一样要用这个开关控制变频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离合器,控制主轴正反转停车

这种小床子有离合器吗?我感觉里面应该是个控制电机的倒顺开关

网友E:
大型仪表车床,能玩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床子有离合器吗?我感觉里面应该是个控制电机的倒顺开关

那可不一定,只有拆了才知道,哪怕是个组合开关,那也得叫离合器,叫电子离合器。
以前见过用电磁离合器,双主电机的机床,一个电机管正转,另一个管反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靠什么控制,我要改变频器会不会影响

不会影响,不过改变频器要注意,变频器干扰还是很大的。

网友F:
看这样子可不是什么小厂能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这样子可不是什么小厂能出的啊...

淳安出的06年出厂   算是网上能找到的比较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影响,不过改变频器要注意,变频器干扰还是很大的。

还是变频器控制正反省事,这两天一直下雨,等我打开主轴箱就知道带不带离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型仪表车床,能玩

起码稳定性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