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挂起来练倒飞问题

楼主(2022-07-15):
疫情再家想学倒飞,按论坛方法把110倒挂

发现一个问题,打舵和正飞完全一致,秒会。
找模友的贴子,发现不对,后来发现110飞机在开油门前它会自动校正陀螺仪,这下白练了。只能换飞机了

这下问题解决了。

网友A:
这种放法练不好,我曾经试过一段时间,最后倒飞还是硬炸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放法练不好,我曾经试过一段时间,最后倒飞还是硬炸出来的

对,疫情结束了就去硬炸

网友B:
上电在地上,然后吊上去。可以解决你说的问题。可以练习舵面反射,减少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在地上,然后吊上去。可以解决你说的问题。可以练习舵面反射,减少摔机

试过了,只要电机不转,在哪上电一个样

网友C:
确认没有搞错?我是用手拿着倒着起飞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起飞前开了3G,然后倒拿着飞机,油门解锁,螺距推到中间位置,旋翼转动,打开IDEL,放手,倒飞成功,注意推螺距前飞机要水平。

网友D:
用模拟器练反应,把反向都练熟悉上真机

网友E:
是不是开了自稳?我的110挂绳子练倒飞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开了自稳?我的110挂绳子练倒飞没问题。

没有呀,3D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认没有搞错?我是用手拿着倒着起飞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起飞前开了3G,然后倒拿着飞机,油门解锁,螺距推 ...

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模拟器练反应,把反向都练熟悉上真机

模拟器练的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只要电机不转,在哪上电一个样

我吊机练习不是你说的样子,是正常的倒飞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吊机练习不是你说的样子,是正常的倒飞舵面

好的,我再试试什么原因

网友F:
这样练没效果,找个大草坪,连续翻,越翻越慢,最后慢到静止就会倒飞了

网友G:
凤凰的倒飞练习模式方向也是错的也是玩了一些时间才发现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练没效果,找个大草坪,连续翻,越翻越慢,最后慢到静止就会倒飞了

多谢,疫情结束就去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凤凰的倒飞练习模式方向也是错的也是玩了一些时间才发现不对

这个还没发现

网友H:
找块草地,这玩意会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块草地,这玩意会坏吗。

疫情都关一个月了,还没有可以出去的迹象

网友I:
哪位大神有美嘉欣F47的控扔一个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