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18s No SD card,还有救吗?

楼主(2022-07-17):
tx18s No SD card,还有救吗?

网友A:
去Opentx 下載固件,放返落s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Opentx 下載固件,放返落sd卡

一直提示,链接不是usb

网友:
这控有问题,稳定性差,sd卡模型无故消失,信号地面百米内断开。

网友B:
试试插拔一下S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插拔一下Sd卡

没用,换卡都没用

网友:
估计的重新刷一遍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