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叶21发动机活塞卡死问题

楼主(2022-07-17):
老菜鸟,某鱼135买来很久,也算圆了多年前的梦想。买来一只没试过,这两天无聊说磨合下。素油,按网上教程,第一次反打着了,动了几下油门熄火,后来拿启动器打着,运行了半分钟,又熄火。折腾几次下来,发现活塞掰不动,要费好大力气,整个行程都这样。以为里面有脏东西,拆开看了下活塞缸套都挺光滑的。拿无水酒精泡洗后滴了油,感觉轻松了一点。接下来再安装启动,还是不着火,并且又拧不动了。请问可能什么原因,把火头拆下来都拧不动。

网友:
拍几张照片看看

网友A:
拍几张照片看看 听起来像富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几张照片看看 听起来像富油了

谢谢,但已经装回去了,没法拍活塞的情况了。富油不是说拆掉火头转动螺旋桨油能喷出来么?我拆了并未喷油啊,不过第一次拆的时候曲轴箱确实有一点油,大概三毫米深。

网友B:
拆掉火头能转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掉火头能转动吗?

感谢楼上各位。清洗的时候两岸自己掉了,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正反,我是在又一次拆装时发现活塞有点歪,转了180度再装回曲轴,貌似好了。再去试试吧,也许就此报废了也说不定。

网友:
三叶的发动机活塞到了上止点会卡住的,这是正常的,按标准流程磨合就可以了

网友C:
分解清洗,重新装配的时候,活塞有没有装反。如果是二手机,也有可能上家装机的时候没注意,装反了。是否装反,可以看活塞上有没有出现新的擦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解清洗,重新装配的时候,活塞有没有装反。如果是二手机,也有可能上家装机的时候没注意,装反了。是否装 ...

是反了,但没造成影响,换回来好了,多谢提醒。调整过来又能启动了。只是发现甲醇机太难搞了,油针乱了,另外还怀疑油箱充压不足。再然后,在楼上厨房里搞,富油,烟太大了。心累,不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反了,但没造成影响,换回来好了,多谢提醒。调整过来又能启动了。只是发现甲醇机太难搞了,油针乱了, ...

没个阳台真不建议室内调机,突突突一吨烟雾,还是有毒的烟  啊哈哈哈哈

网友:
咸鱼135的三叶我也搞了个28级的,很好着车,就是容易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