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人用过这个colltech SBUS 接收机吗?

楼主(2022-07-18):
我买了各FASST制式的,装在450 上面 ,首飞还行。炸了 一次后,出现推油门至高转速时,接收机有被干扰的现象:油门为0 时打舵正常。但50%以上油门时,三个斜盘舵机偶尔会抽筋一下,突然往上窜或者下窜。没法飞。不知是不是接收本身问题还是我布线有问题。

网友A:
我之前有類似的問題,不是出在接收機上,而是因為舵機的電量太大,造成很短暫的電源供應不良的問題,後來在空的接收上加了一個電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有類似的問題,不是出在接收機上,而是因為舵機的電量太大,造成很短暫的電源供應不良的問題,後來在 ...

这位老兄,说的好像有道理。我用的是GDW041 舵机3和  GOTECH9257 锁尾,电调是好盈40A  5V3A的B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有類似的問題,不是出在接收機上,而是因為舵機的電量太大,造成很短暫的電源供應不良的問題,後來在 ...

在空的接收上加电容是什么意思,有图解吗

网友:
用过,在穿越机上用的这个,很近就失控了。后面换了2001,距离远的多,再也没有失控。
结论就是不要用兼容接收机

网友B:
不要用这种sbus接收机,买那种带通道和sbus的那种副厂接收机,我一直都是用那种飞没问题

楼主:
已经验证了,不关接收机的事,是BEC只有5V3A的供电能力,应付不了GDW041舵机大负载时所需的电流,出现的瞬间供电不足,导致跳舵。kuoda020分析的很准确

网友(2022-09-28):
这个接收机用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老兄,说的好像有道理。我用的是GDW041 舵机3和  GOTECH9257 锁尾,电调是好盈40A  5V3A的BEC

3A电流,现在来说早就过时了

网友:
用AC2000应该比这个靠谱,我十几台机从250从700都是AC2000,我之前用AC900有过楼主类似的现象,不过楼主现在查出是BEC供电不足问题,这就成了悬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这种sbus接收机,买那种带通道和sbus的那种副厂接收机,我一直都是用那种飞没问题

我用85块的MINI 接收飞700直升机几年了,有的商家贴个牌买100多,FASST制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85块的MINI 接收飞700直升机几年了,有的商家贴个牌买100多,FASST制式

是个啥接收机呢?

网友:
有没有futaba14可以使用的9通道以上的微型接收机

网友E:
这个接收机我用来飞固定翼,不过只装在小飞机上,感觉还行。直升机只敢用原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接收机我用来飞固定翼,不过只装在小飞机上,感觉还行。直升机只敢用原厂

其实还好,我和我师父用AC2000飞700也有段时间了,飞其他小机也很久了,其实主要是焊接没问题,一般都不会有啥故障,毕竟AC2000的失控口碑都是穿越机玩家给的,跟直升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个啥接收机呢?

淘宝最便宜的fasst兼容接收,再看看其他一些商家,同样的外壳换个标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