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不定时自动急停,续雕X轴或Z轴位置不对,该怎么处理?

楼主(2022-07-18):
雕刻机不定时自动急停,续雕X轴或Z轴位置不对,该怎么处理?

网友:
换好点的系统吧,系统不行就好比玩模型经常失控

网友:
检查下线吧,以前有过USB信号线接触不好,频繁出现相同问题

网友A:
用的是什么控制器

网友:
这个正常的,对于雕刻机来说很正常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控制器

蓝科数控MACH3 USB 5轴接口板

网友:
看看三个轴的运动是不是阻力过大,尤其在某一位置上有阻力,另外就是给线缆和控制板做屏蔽,。管不管用不知道,我做的小雕刻机就这么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科数控MACH3 USB 5轴接口板

蓝科的話, 可以試試加裝USB隔离器, 另外操作時, 盡量不要開關大功率電機.

网友:
以前在木工论坛最喜欢看这类故障帖,对这类故障多少有点概念,这种情况有很多原因引起,电压不稳、机器陈旧,平时赶工干狠了老化严重、导轨丝杆被油污堵住等等,不知楼主是哪一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