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机怎样反转?

楼主(2022-07-18):
想做个玩意儿,用这电机作动力,但方向是反的,怎样把它反转?就两根线,220v交流,里面结构不知道怎么样,没拆

楼主:
来自微站

网友:
这是串激电机

网友:
碳刷线互换一下

网友:
需要倒励磁线圈方向

网友A:
串激电机好像是交直流都能用是不是可以把220交流接个整流桥变直流然后正反转就调整正负极就行了只是一个想法不知可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激电机好像是交直流都能用是不是可以把220交流接个整流桥变直流然后正反转就调整正负极就行了只是一个想 ...

不行,还是一个方向,里边线圈需要换向

网友:
4楼说得对,碳刷线互换一下。我互换过的。把碳刷线,电线都引出来,接在倒顺开关上,可以倒顺转的了。

楼主:
嗯,已经搞定,碳刷线和定子线圈引出线换了下,线不够长,在里面又焊接了一段。谢谢!
来自微站

网友(2022-09-04):
引用 网友A:
串激电机好像是交直流都能用是不是可以把220交流接个整流桥变直流然后正反转就调整正负极就行了只是一个想 ...

串励电机是交直流两用,接线方式就决定转向,要调内部转子和励磁绕组的串接方向才能换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激电机好像是交直流都能用是不是可以把220交流接个整流桥变直流然后正反转就调整正负极就行了只是一个想 ...

你的想法还是比较有创意的。不过能不能成功,一个是直接试验,另一个是可以先在脑子里做一个思想实验,用直流电进行正负极换向,是永磁直流电机的方法,因为定子是永磁,方向不会变,改变电枢的方向是可以改变转动方向的,但如果定子和转子的方向同时改变的话,转动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交流电就是正负极方向时刻在改变的电源,如果改变电源的极性方向可以改变转动方向的话,那么在用交流电的时候,是不是转动方向会时刻改变呢?事实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原因就是定子和转子的磁场方向是同时改变的,这种电机本质上是直流电机,但因为对电源的极性不敏感,所以这种电机就成为了交直流两用电机了。
直流电机除了永磁电机外,还有励磁电机,就是定子的磁场是用线圈产生的,励磁线圈和电枢的连接不同分为串激电机和并励电机,这种励磁电机要改变转向,只能改变励磁线圈或者电枢的其中一个的方向才行,同时改变是不能改变转动方向的。

网友(2024-04-26):
引用 网友A:
串激电机好像是交直流都能用是不是可以把220交流接个整流桥变直流然后正反转就调整正负极就行了只是一个想 ...

不可行,要改定子和转子的相位关系才行。

网友:
串激电机,把碳刷上的电线对调就可以改变转动方向

网友(2024-12-27):
倒励磁 倒电刷 都行

网友:
麻烦,掉个头装就是了

网友:
换换线头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