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速机架

楼主(2022-07-18):
1.重心重叠升力中心
2.反推提升升效
3.最强的过弯顺手架构
4.电机保护功能强

网友A:
怎么实现碳板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实现碳板弯曲

使用模具

网友A:
模具成本高,少量做的话可以用厚碳板cnc出来弯曲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具成本高,少量做的话可以用厚碳板cnc出来弯曲结构

我有点追求,你也有追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点追求,你也有追求

这句话什么意思

网友:
你这个就是为了骚而骚,为了卖而卖,为了弯而弯。就传统机架,电机朝下,实在不行只有摄像头在机臂上方,飞控分电板电调这些在下方,电池也在下方,然后搞个直升机脚架绑上去,比你这个还低成本还保护电机

网友B:
这样的机架还要增加一个脚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机架还要增加一个脚架才行

去掉脚架,众神都有法起飞,降落就随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