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有伟力K110帮我看一下这个管子是什么,我的尾电机短路把这个管子烧了。多谢

楼主(2022-07-18):
(无正文)

网友:
上面写着00A8C

网友:
龙辉有卖

网友:
拿放大镜看看上面的字,然后淘宝输入 丝印 XXX 。
我没这板子。瞎猜:应该是AO3400之类的MOS管。

网友A:
淘宝有专卖K110主板容易烧的几个电子元件的,几块钱,尾电机短路烧的吧和我的一样烧的地方。看的的贴子

网友:
我的K110也是尾电机短路烧了那个东西,也是这个型号,好像是3114型号的莫氏管

网友:
论坛有这个烧了飞线的教程,不用换配件,飞线过去就可以救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专卖K110主板容易烧的几个电子元件的,几块钱,尾电机短路烧的吧和我的一样烧的地方。看的的贴子

太牛了,果然龙辉有卖。不用花冤枉钱了。谢兄弟!